电工电气
夏季怎样安全用电

楼主(2008-04-06):
夏季的酷热使人难耐,空调、电风扇也都转了起来。因为使用这些电器而造成的火灾、触电事故每年都有发生,怎样既安全又科学地用电,是每个家庭必须注意的大事。 首先,要考虑电能表和低压线路的承受能力。电能表所能承受的电功率近似于电压乘以电流的值,民用电的电压是220伏,如家中安装2.5安的电能表,所能承受的功率便是550瓦,像600瓦的电饭煲则不能使用。如此推算,5安的电能表所能承受的电功率是1100瓦。
其次,要考虑一个插座允许插接几件电器。如果所有电器的最大功率之和不超过插座的功率,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用三对以上插孔的插座,而目同时使用空调、电饭锅、电饭煲、电热水器等大功率电器时,应先算一算这些电器功率的总和。如超过了插座的限定功率,插座就会因电流太大而发热烧坏,这时应减少同时使用的电器数量,使功率总和保持在插座允许的范围之内。
另外,安装的刀闸必须使用相应标准的保险丝。不得用其他金属丝替代,否则容易造成火灾,毁坏电器。如因家用电器着火引起火灾,必须先切断电源,然后再进行救火,以免触电伤人。
电源使用要注意安全
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空调器等家用电器的普及,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但是,要注意电源的安全使用,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
带金属外壳的电器应使用三脚电源插头。有些家电出现故障或受潮时外壳可能漏电。一旦外壳带电,用的又是两脚电源插座,人体接触后就有遭受电击的可能。 耗电大的家用电器要使用单独的电源插座。因为电线和插座都有规定的载流量,如果多种电器合用一个电源插座,当电流超过其额定流量时,电线便会发热,塑料绝缘套可能熔化导致燃烧。
电压波动大时要使用保护器。日常生活中,瞬间断电或电源电压波动较大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电冰箱是—个威胁。若停电后又在短时间(3~5分钟)内恢复供电,电冰箱的压缩机所承受的启动电流要比正常启动电流大好几倍,可能会烧毁压缩机。

网友A:
“带金属外壳的电器应使用三脚电源插头。有些家电出现故障或受潮时外壳可能漏电。一旦外壳带电,用的又是两脚电源插座,人体接触后就有遭受电击的可能。”
这种情况较多,大家应重视。

楼主:
是这样的,有的地方边接地线也是虚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