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安全用电规程

楼主(2008-04-06):
农村安全用电规程 DL 493-92
1 总则
1.1 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国家监察、行政管理、 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农村安全用电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使电力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特制定本规程。
1.2 本规程适用于管理农村安全用电的各级电力部门和用户(含区、乡、镇及以下企 事业单位和生产、生活用电户,以下简称为用户)。
1.3 从事农电管理的工作人员、用户均应熟悉并必须执行本规程。
1.4 任何人员发现有违反本规程,并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行为,均有权制止;对 违反本规程的命令和规定,工作人员和用户应拒绝执行或向上级电力部门报告。
1.5 对贯彻执行本规程有显著成绩者,应受到表扬和奖励;对违反本规程造成事故 的责任者,应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构成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触犯刑 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安全用电管理组织和职责
2.1 凡用电的乡(区、镇,下同),均应建立乡电力管理站(简称乡电管站)。乡电管站 是安全用电管理工作的基层组织,在业务上接受县电力部门的归口管理。
2.2 乡电管站要设立专(兼)职安全员,建立安全用电岗位责任制。
2.3 乡电管站在安全用电方面的管理职责:
2.3.1 负责乡村电工的统一管理和组织培训及县电力部门委托的考核工作。
2.3.2 负责辖区内用电设施的安装、验收、维护和安全运行等管理工作。
2.3.3 负责组织辖区内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2.3.4 负责辖区内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和设备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2.3.5 制定年、季、月的反事故措施计划,组织开展安全活动。
2.3.6 认真执行《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 保护电力设施。
2.3.7 认真执行部颁《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按时上报事故报告和报表。
2.3.8 认真执行国家及电力部门有关安全工作的法规和预防事故的各项措施,努力 完成县电力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
2.3.9 按上级规定建立健全有关安全工作的基础资料与工作制度。
2.3.10 定期向县电力部门和乡政府请示报告安全工作。
3 乡村电工和安全工作职责
3.1 凡用电的乡、村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必须配备专职电工(以下称乡村电工)。乡 村电工在乡电管站的统一管理下,开展农村安全用电工作。
3.2 乡村电工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3.2.1 身体健康,无妨碍工作的病症。事业心强,服从领导,不谋私利,群众拥 护。
3.2.2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
3.2.3 熟悉有关电力安全、技术法规,熟练掌握操作技能。熟练掌握《人身触电紧 急救护法》。
3.2.4 必须经县级电力部门培训考试合格,发给《电工证》,方能从事电气工作。
3.3 乡村电工是乡村安全用电管理的基层责任者,负责辖区内的设备运行维护和安 全用电工作。
3.4 乡村电工必须遵守《农村电工服务守则》,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专业 技术,接受培训和年度考核。工作成绩突出者,电力部门和乡(镇)政府予以奖励, 对严重违章违纪者给予批评教育、处分直至辞退。
4 用电设施的安全管理
4.1 用电设施,系指产权属用户的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室(箱)、低压线路、接户 线、套户线、进户线、室内配线和动力设备、用电器具及其相应的保护、控制等电 气装置。
4.2 新建(新增)或改建用电设施,必须按能源部颁《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等有 关规定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准接电。
4.3 乡电管站应建立低压电网平面布置图、用电设备登记簿、巡视记录、检修记录、 设备缺陷记录、事故记录和安全活动记录,配电室(箱)应有一次接线图、二次保护 控制图和设备档案。具体要求与格式,可由县电力部门统一印制。
4.4 用电设施必须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视检查。
4.4.1 用电设施的定期巡视检查工作:
4.4.1.1 配电变压器,每月巡视检查一次。
检查变压器台(架)是否符合规程要求;变压器有无渗漏油;油位、声音是否正 常;一、二次接线端子及熔断器和熔体有无异常情况;绝缘瓷件与接地装置有无松 脱、破损、丢失等。
4.4.1.2 配电室(箱),每周至少巡视检查一次。
检查屋顶是否漏雨,门、窗是否完整,有无损坏;检查开关、仪表及保护等电 气装置的运行状况;配线及各部接线端子有无过热、松动等现象。
4.4.1.3 各级漏电保护器每月至少巡视检查、试跳一次。按照《农村低压电力技术 规程》的规定做好运行维护和检查试验记录。
4.4.1.4 低压电力线路每月巡视检查一次。检查内容:
a.架空电力线路下面有无盖房和堆放谷物、柴草等易燃物;
b.架空线、电力电缆、地埋线路附近有无打井、修渠、整地、挖坑取土、开山 放炮、雨水冲刷等威胁安全运行的情况,地埋线路标志有无损坏或遗失;
c.架空电力线路的弧垂与地面及相邻建筑物(或树木)的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是 否合格;
d.架空电力线路与通信线和广播线交叉跨越的距离是否合格;
e.导线是否有损伤、断股,导线或杆上有无悬挂物;
f.过引线或引下线与电杆、横担、拉线的距离是否合格;
g.导线、过引线、引下线的接头是否良好;
h.绝缘子、瓷横担是否有脏污、裂纹、破损,绝缘子铁脚和瓷横担穿钉有无歪 斜和松动,绑线有无松脱;
i.铁附件有无锈蚀、螺栓脱落松动,横担是否严重腐蚀(朽)或歪斜;
j.电杆埋深是否符合规定,杆身有无倾斜、基础下沉,水泥杆有无严重裂纹、 露筋,木杆有无腐朽现象;
k.拉线有无松弛、断股、锈蚀、底把上拔、受力不均、拉线绝缘子损伤等现象。
4.4.1.5 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室内配线每季至少巡视检查一次。检查内容:
a.用户有无私拉乱接现象,计费电表有无异常或损坏,接线端子有无松脱现 象;
b.接户线、套户线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规程规定;
c.绝缘导线有无过载现象,绝缘层有无破损,接头是否合格,绝缘包扎是否良 好,导线固定是否牢固;
d.进户线开关、熔断器是否完整,熔体是否合格;
e.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与广播线或金属晾衣线在晃动最大时的安全距离是 否符合规定;
f.照明装置是否完整,对地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g.家用电器具安装及使用是否安全,保护措施是否完善,电源线及插座、开关 是否安全可靠。
4.4.1.6 电动机及附属设备运行时,要每天巡视检查一次。检查内容:
a.导线绝缘、接头是否良好,有无过热现象,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接地或接 零是否牢固可靠,地脚螺栓是否松动;
b.开关触头及各部接点接触是否良好,熔体是否齐全合格;
c.起动器的机构、接点是否良好,油位油质是否合格;
d.转子转动是否灵活,轴承润滑油是否适中,有无摩擦的杂音;
e.运行中的电动机最大允许温升是否超过铭牌规定;
f.运行中的电动机有无振动和杂音;
g.运行中的电动机有无过负荷,三相不平衡度是否超过规程规定;
h.电动机拖动的转动部件对人身安全的防护措施是否完善;
j.停止运行的电动机及附属设备要妥善保管。
4.4.2 用电设施的不定期巡视检查工作:
4.4.2.1 在农业生产用电高峰季节和重要节日,应增加巡视检查次数和夜巡次数。
4.4.2.2 遇大风、雨、雪、雾、冰雹、洪水等恶劣天气,必须进行特殊巡视。对危 及安全的线路和设备应采取暂停供电的应急措施。
4.4.2.3 在事故停电和漏电保护器动作后,必须立即进行巡视检查,排除故障后方 可恢复送电。
4.4.2.4 在人身触电事故频发的季节、夏秋大忙季节和冬春两季,要有组织地开展 安全大检查工作。
事故频发季节和夏秋大忙季节,一般为5、6、7、8、9月,应以开展群众 性的安全用电常识宣传教育为主,并开展百日安全活动。
春季以排灌用电线路、设备检查和设备缺陷处理为主。
冬季以防寒、防冻和设备大修改造以及设备检查评级为主。
4.4.2.5 各企事业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生产情况、安全情况确定进行安全大检查 的时间。
4.5 在巡视检查中发现的设备缺陷,必须做好记录。对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缺陷 要及时处理,不能及时处理的要暂停使用,并向用户下达书面停电通知,未经修复 严禁私自送电。一般缺陷列入检修计划,限定时间修复。
4.6 漏电保护器的运行管理:
4.6.1 用户应按《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的规定,装设漏电保护器。
4.6.2 漏电保护器应建立运行记录和测试记录。运行记录的主要内容应有:投运日 期、投运时

楼主:
5 用电设施的检修与试验
5.1 农村低压线路和用电设备,必须按《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和有关规程的要 求进行定期检修和试验。每年编制设备检修、试验及设备升级改造的年度计划。提 高设备的健康水平,消灭三类设备,实现配电台区标准化。
5.2 配电室(箱)的主要检修内容:
a.修理漏雨的配电室(箱)和损坏的门窗;
b.清扫配电盘,修理损坏的设备和仪表;
c.更换或紧固各部接线端子;
d.修理或更换损坏的绝缘引线和接地线。
5.3 电力线和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的主要检修内容:
a.更换和补强断股的导线,处理接触不良接头,更换松脱的绑线;
b.调整导线弧垂,调整过引线、引下线对地面和相邻部件的距离;
c.清扫和更换不合格的绝缘子及金具;
d.调整或更换拉线,紧固各部件的螺母;
e.补强和更换电杆、横担及接户线支架;
f.调整倾斜的电杆和横担,对杆根进行培土、夯实和木杆杆根的防腐处理;
g.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和《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有关规定,修剪小 于线路保护范围的树枝、竹子;
h.修补和更换绝缘损坏的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及穿墙套管。
5.4 室内线和照明装置及家用电器的检修内容:
a.修补或更换破损的绝缘线和用电器具;
b.紧固或更换破损的绝缘件;
c.按国家标准GB2099规定,测量家用电器的绝缘;
d.修补不合格的保护接地装置或接零线。
5.5 电动机及其附属装置的检修内容:
a.清扫各部灰尘;
b.更换磨损的轴承或加润滑油;
c.检修起动设备的触头和各部件的连接点;
d.电机检修后,要用500V兆欧表摇测线圈间及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其值不 小于0.5MΩ。
5.6 主要用电设施的试验周期:
a.配电变压器油质检验,每三年一次;
b.配电变压器绝缘电阻测试,每年一次;
c.电动机的绝缘测试,半年一次;
d.避雷器绝缘测试,每年一次,接地体的接地电阻每年测试一次;
e.主要用电设备的试验标准执行电力行业颁发的《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5.7 设备评级,按本规程附录B的要求执行。
6 安全用电
6.1 安全用电,人人有责,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6.2 用电要申请,安装、修理找电工。不准私拉乱接用电设备。
6.3 临时用电,要向乡电管站申请。用电设备安装应符合规程要求,验收合格后方 可接电。用电期间应有专人看管,用完及时拆除,不准长期带电。需要配电变压器 增容、单独计量者,须经县电力部门审批。
6.4 严禁私自改变低压系统运行方式、利用低压线路输送广播或通信信号以及采用 “一相一地”等方式用电。
6.5 严禁私设电网防盗、捕鼠、狩猎和用电捕鱼。
6.6 严禁使用挂钩线、破股线、地爬线和绝缘不合格的导线接电。
6.7 严禁攀登、跨越电力设施的保护围墙或遮栏。
6.8 严禁往电力线、变压器上扔东西。
6.9 不准在电力线附近放炮采石。
6.10 不准靠近电杆挖坑或取土,不准在电杆上拴牲口,不准破坏拉线,以防倒杆 断线。
6.11 不准在电力线上挂晒衣物。晒衣线(绳)与电力线要保持1.25m以上的水平距 离。
6.12 不准通信线、广播线和电力线同杆架设。通信线、广播线、电力线进户时要 明显分开,发现电力线与其它线搭接时,要立即找电工处理。
6.13 不得在高压电力线路底下盖房子、打井、打场、堆柴草、栽树和竹子。
6.14 在电力线附近立井架、修理房屋和砍伐树木时,必须经电力部门同意,采取 防范措施。
6.15 演戏、放电影和集会等活动要远离架空电力线路和其它带电设备,防止触电 伤人。
6.16 船只通过跨河线时,应及早放下桅杆。马车通过电力线时,不要扬鞭。机动 车辆行驶或田间作业时,不要碰电杆和拉线。
6.17 教育儿童不玩弄电气设备、不爬电杆、不摇晃拉线、不爬变压器台,不要在 电力线附近打鸟、放风筝和有其它损坏电力设备的行为。
6.18 发现电力线断落时,不要靠近。要离开导线的落地点8m以外,并看守现场, 立即找电工处理。
6.19 发现有人触电,不要赤手去拉触电人的裸露部位。应尽快断开电源,并按《紧 急救护法》进行抢救。
6.20 必须跨房的低压电力线与房顶的垂直距离应保持2.5m及以上,对建筑物的水 平距离应保持1.25m及以上。
6.21 架设电视天线时应远离电力线路。天线杆与高低压电力线路最近处的最小距 离应大于杆高的3.0m及以上,天线拉线与上述电力线的净空距离应大于3.0m以 上。
6.22 农村用户应安装漏电保护器。
6.23 家庭用电禁止拉临时线和使用带插座的灯头。
6.24 用户发现广播喇叭发出怪叫时,不准乱动设备。要先断开广播开关,再找电 工处理。
6.25 擦拭灯头、开关、电器时,要断开电源开关后进行。更换灯泡时,要站在干 燥木凳等绝缘物上。
6.26 用电器具出现异常,如电灯不亮,电视机无影或无声,电冰箱、洗衣机不启 动等情况时,要先断开电源开关,再做修理,如果用电器具同时出现冒烟、起火或爆 炸的情况,不要赤手去断电源,应尽快找电工处理。
6.27 用电器具的外壳、手柄开关、机械防护有破损、失灵等有碍安全时,应及时 修理,未经修复不得使用。
6.28 一类用电器具及其启动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按照低压电力系统运行方 式的要求装设保护线。
6.29 新购置和长时间停用的用电设备,使用前应检查绝缘情况。
6.30 凡有自备电源或备用电源的用户,在投入运行前要向电力部门提出申请并签 订协议,必须装设在电网停电时防止向电网返送电的安全装置(如联锁、闭锁装置 等)。
6.31 为防止电气火灾事故,用户应遵守下列规定:
6.31.1 用电负荷不得超过导线的允许载流量,发现导线有过热的情况,必须立即停 止用电,并报告电工检查处理。
6.31.2 熔断器的熔体等各种过流保护器、漏电保护装置,必须按规程规定装配,保 持其动作可靠。
6.31.3 使用电热器具,应与可燃物体保持安全距离,无自动控制的电热器具,人离 去时应断开电源。
6.31.4 防火检查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6.31.5 发生电气火灾时,要先断开电源再行灭火,不能切断电源时要使用专用灭火 器。
6.32 有爆炸危险场所、严重腐蚀场所、高温场所的安全检查应按《安全用电导则》 及有关规定执行。
6.33 节日彩灯的安装除满足《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 列要求:
6.33.1 节日彩灯应采用绝缘电线。干线和分支线的最小截面除满足安全电流外,不 应小于2.5mm2,灯头线不应小于1.0mm2。每个支路负荷电流不应超过10A。导 线不能直接承力,导线支持物应安装牢固。彩灯应采用防水灯头。
6.33.2 供节日彩灯的电源,除总保护控制外,每个支路应有单独过流保护装置并加 装漏电保护器。
6.33.3 节日彩灯的导线在人能接触的场所,应有“电气危险”的警告牌。
6.33.4 节日彩灯对地面距离小于2.5m时,应采用安全电压。
6.34 用电设备采用安全电压(交流有效值50V以下)供电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6.34.1 安全电压要采用隔离变压器提供电源。禁止使用自耦变压器、分压器、半导 体整流装置提供电源。
安全隔离变压器不允许放在金属容器内使用,不应与热体接触,也不要放在潮 湿地方。
在特别潮湿地方使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不应超过12V。
6.34.2 使用安全电压的插座与插头必须配套装设,具备其它电压系统不能插入的性 能。
6.34.3 工作在安全电压下的电路,必须与其它电气系统和任何无关的可导电部分实 行电气上的隔离。
6.34.4 当采用24V以上的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7 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的调查、报告和统计
7.1 凡触及农村电力设施或用电设施所造成的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均需遵循“三不 放过”(即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调查处理和统计报告。
7.2 通过事故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找出事故责任,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事故规律, 采取防范措施,开展反事故斗争。
7.3 事故发生后,乡村电工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和保护现场,并尽快报告当地电力 部门。乡电管站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派人赶到现场,协助乡村电工进行紧急救护, 并向县电力部门报告。
7.4 县电力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尽快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在事 故原因未查清、又未采取有效措施前,不得破坏现场,不能盲目送电。
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县电力部门主管生产的负责人应向县劳动、公安、检 察等有关部门报告,并按下列要求用电话或电报逐级报告上级农电主管部门:
死亡事故,报至市(地、盟)级;
群伤亡事故,报至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能源部。
7.5 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县电力部门应派负责人会同县劳动、公安、检察等有 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
群伤亡事故和重大事故,市(地、盟)电力部门要派人参加,协助调查处理。特 别重大事故,由省农电主管部门和省劳动、公安、检察等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
调查组的任务是: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查明事故责任及责任者,按有关规定 提出处理意见;调查终结,填写《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报告》;按7.4条的规定 上报有关部门。
7.6 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和农村用电事故,各级农电主管部门要按能源部农电电 (1989)35号《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做好统计和上报工作。
7.7 农村触电伤亡事故分为:
7.7.1 轻伤。
7.7.2 重伤(按劳动部〔60〕中劳护人字第56号文)。
7.7.3 死亡。
7.7.4 群伤亡事故:指一次重伤和死亡十人及以上的事故。
7.7.5 重大事故:指一次死亡一人、重伤三人及以上的事故。
7.7.6 特别重大事故:指一次死亡三人及以上的事故。
7.8 农村触电伤亡事故按原因分类为:
7.8.1 设备安装不合格——指触及安装不合格的电力设备或用电器具所造成的事 故。
7.8.2 设备失修——指触及有缺陷的电力设备或用电器具所造成的事故。
7.8.3 违章作业——指从事电气工作的专业人员违反有关安全作业规程的规定,在 企业生产或指挥作业过程中所造成的事故。
7.8.4 缺乏安全用电常识——指伤害者不懂或不完全懂安全用电常识触及电力设备 或用电器具所造成的事故。
7.8.5 私拉乱接——指私自安装、拆卸、移动用电设备所造成的事故。
7.8.6 其它——指以上五种原因以外的事故。
7.9 事故责任划分:
7.9.1 造成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产权所属单位负主要责 任:
a.安装不符合规程要求;
b.设备失修或管理不善。
7.9.2 造成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电力部门负主要责任:
a.由于设备失修造成的事故,产权虽属用户,但电力部门已承担代管义务
b.对新建或改建的电力设备,电力部门错误地同意不合格电力设备投入运行经 验收合格的电力设施,在没有外力破坏或其他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其验收保证期为 一年;
c.由于电力部门领导人员或工作负责人误发令,运行人员误操作、调度失误等 原因,直接造成的触电事故。
7.9.3 造成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其本人负主要责任:
a.私自攀登变压器台、电杆或摇动拉线造成的触电;
b.家用电器、照明设备失修造成的触电;
c.私拉乱接或其他违章用电造成的触电;
d.在电力线路下面盖房、打井和从事其他劳动,误触合格的电力设备造成的触 电;
e.违章作业造成的自身触电;
f.利用电力进行自杀而造成的触电。
7.9.4 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肇事者负全部责任:
a.利用电力谋害他人所造成的触电;
b.盗窃或破坏电气设备、器材;盗窃或破坏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造成的触 电;
c.私设电网造成的触电;
d.私拉乱接用电设备造成的触电;
e.利用职权违章指挥造成他人触电;
f.电工违章指挥造成他人触电;
g.汽车、马车、拖拉机等撞击电力设备造成的触电,机动车超高、超宽致使安 全距离不够造成的触电;
h.私自向停电线路上送电造成的触电。
7.9.5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人身触电的,不予追究责任。
7.9.6 凡属多种因素造成人身触电的伤亡事故,应根据情况分清主次责任。
7.9.7 在由单位组织的生产活动中,凡违反安全用电规定的一切事故,均由组织生 产的单位负主要责任。
7.9.8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触犯刑律致死人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电力部门和被 害者家属要向当地检察院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强令他人违章作业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b.玩忽职守,违章作业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c.私设电网,私拉私接用电设备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d.盗窃、破坏电力设备或财物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e.有意用电力杀害他人或蓄意制造破坏事件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7.10 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的统计范围包括:
7.10.1 本省内的农村村民(含农村个体户、联营户和村企业职工);
7.10.2 乡电管站人员(非县电力部门职工)。
7.11 通过事故调查后,由县公安、检察等部门认定,市(地、盟)农电主管部门核实, 并经省(直辖市、自治区)农电主管部门同意的下列事故,不作为农村人身触电伤亡 事故统计。
7.11.1 利用电力谋害他人或用电进行自杀者。
7.11.2 因盗窃或破坏电力器材、电力设施造成自身伤亡者。
7.11.3 因盗窃或破坏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造成自身触电伤亡者。
7.11.4 精神病患者触及到合格的电力设施造成自身触电伤亡者。
7.11.5 乡(镇)及以上企事业在其厂区或工作区所发生的伤亡事故。
7.11.6 城镇居民(非农业人口)所发生的触电伤亡事故。
7.11.7 外省人员发生的触电伤亡事故。
7.11.8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超过国家规定设计标准的地震、冰雹、风雪、洪水 等灾害)造成电力设施毁坏而引起的触电伤亡事故。
7.12 农村安全报表的规定:
7.12.1 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报表分为月快报、月报和年报:
a.月快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电主管部门,每月3日前用电话或电报上 报上月25日前(或全月)全省农电发生的“农村触电死亡人数”;
b.月报,按《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附录C,下同)于次月15日前报出;
c.年报,按《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于次年1月30日前报出。
7.12.2 农村用电事故和漏电保护器安装运行情况,只统计年报,按《农电安全报表 的规定》于次年1月30日前报出。

楼主: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A:
农村安全用电规程 DL 493-92

 1 总则

1.1 为了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实行“国家监察、行政管理、 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农村安全用电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使电力更有效地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特制定本规程。

 1.2 本规程适用于管理农村安全用电的各级电力部门和用户(含区、乡、镇及以下企 事业单位和生产、生活用电户,以下简称为用户)。

 1.3 从事农电管理的工作人员、用户均应熟悉并必须执行本规程。

1.4 任何人员发现有违反本规程,并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行为,均有权制止;对 违反本规程的命令和规定,工作人员和用户应拒绝执行或向上级电力部门报告。

1.5 对贯彻执行本规程有显著成绩者,应受到表扬和奖励;对违反本规程造成事故 的责任者,应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构成治安处罚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触犯刑 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 安全用电管理组织和职责

2.1 凡用电的乡(区、镇,下同),均应建立乡电力管理站(简称乡电管站)。乡电管站 是安全用电管理工作的基层组织,在业务上接受县电力部门的归口管理。

2.2 乡电管站要设立专(兼)职安全员,建立安全用电岗位责任制。

2.3 乡电管站在安全用电方面的管理职责:

2.3.1 负责乡村电工的统一管理和组织培训及县电力部门委托的考核工作。

2.3.2 负责辖区内用电设施的安装、验收、维护和安全运行等管理工作。

 2.3.3 负责组织辖区内安全用电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

2.3.4 负责辖区内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和设备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2.3.5 制定年、季、月的反事故措施计划,组织开展安全活动。

2.3.6 认真执行《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有关规定, 保护电力设施。

2.3.7 认真执行部颁《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按时上报事故报告和报表。

 2.3.8 认真执行国家及电力部门有关安全工作的法规和预防事故的各项措施,努力 完成县电力部门交给的各项任务。

 2.3.9 按上级规定建立健全有关安全工作的基础资料与工作制度。

2.3.10 定期向县电力部门和乡政府请示报告安全工作。

3 乡村电工和安全工作职责

3.1 凡用电的乡、村及所属企事业单位,必须配备专职电工(以下称乡村电工)。乡 村电工在乡电管站的统一管理下,开展农村安全用电工作。

3.2 乡村电工应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3.2.1 身体健康,无妨碍工作的病症。事业心强,服从领导,不谋私利,群众拥 护。

3.2.2 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中青年。

3.2.3 熟悉有关电力安全、技术法规,熟练掌握操作技能。熟练掌握《人身触电紧 急救护法》。

3.2.4 必须经县级电力部门培训考试合格,发给《电工证》,方能从事电气工作。

 3.3 乡村电工是乡村安全用电管理的基层责任者,负责辖区内的设备运行维护和安 全用电工作。

3.4 乡村电工必须遵守《农村电工服务守则》,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学习专业 技术,接受培训和年度考核。工作成绩突出者,电力部门和乡(镇)政府予以奖励, 对严重违章违纪者给予批评教育、处分直至辞退。

4 用电设施的安全管理

4.1 用电设施,系指产权属用户的配电变压器、低压配电室(箱)、低压线路、接户 线、套户线、进户线、室内配线和动力设备、用电器具及其相应的保护、控制等电 气装置。

4.2 新建(新增)或改建用电设施,必须按能源部颁《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等有 关规定进行验收,合格后方准接电。

4.3 乡电管站应建立低压电网平面布置图、用电设备登记簿、巡视记录、检修记录、 设备缺陷记录、事故记录和安全活动记录,配电室(箱)应有一次接线图、二次保护 控制图和设备档案。具体要求与格式,可由县电力部门统一印制。

4.4 用电设施必须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巡视检查。

4.4.1 用电设施的定期巡视检查工作:

4.4.1.1 配电变压器,每月巡视检查一次。 检查变压器台(架)是否符合规程要求;变压器有无渗漏油;油位、声音是否正 常;一、二次接线端子及熔断器和熔体有无异常情况;绝缘瓷件与接地装置有无松 脱、破损、丢失等。

4.4.1.2 配电室(箱),每周至少巡视检查一次。 检查屋顶是否漏雨,门、窗是否完整,有无损坏;检查开关、仪表及保护等电 气装置的运行状况;配线及各部接线端子有无过热、松动等现象。

4.4.1.3 各级漏电保护器每月至少巡视检查、试跳一次。按照《农村低压电力技术 规程》的规定做好运行维护和检查试验记录。

4.4.1.4 低压电力线路每月巡视检查一次。检查内容: a.架空电力线路下面有无盖房和堆放谷物、柴草等易燃物; b.架空线、电力电缆、地埋线路附近有无打井、修渠、整地、挖坑取土、开山 放炮、雨水冲刷等威胁安全运行的情况,地埋线路标志有无损坏或遗失; c.架空电力线路的弧垂与地面及相邻建筑物(或树木)的垂直距离和水平距离是 否合格; d.架空电力线路与通信线和广播线交叉跨越的距离是否合格; e.导线是否有损伤、断股,导线或杆上有无悬挂物; f.过引线或引下线与电杆、横担、拉线的距离是否合格; g.导线、过引线、引下线的接头是否良好; h.绝缘子、瓷横担是否有脏污、裂纹、破损,绝缘子铁脚和瓷横担穿钉有无歪 斜和松动,绑线有无松脱; i.铁附件有无锈蚀、螺栓脱落松动,横担是否严重腐蚀(朽)或歪斜; j.电杆埋深是否符合规定,杆身有无倾斜、基础下沉,水泥杆有无严重裂纹、 露筋,木杆有无腐朽现象; k.拉线有无松弛、断股、锈蚀、底把上拔、受力不均、拉线绝缘子损伤等现象。

4.4.1.5 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室内配线每季至少巡视检查一次。检查内容: a.用户有无私拉乱接现象,计费电表有无异常或损坏,接线端子有无松脱现 象; b.接户线、套户线的安全距离是否符合规程规定; c.绝缘导线有无过载现象,绝缘层有无破损,接头是否合格,绝缘包扎是否良 好,导线固定是否牢固; d.进户线开关、熔断器是否完整,熔体是否合格; e.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与广播线或金属晾衣线在晃动最大时的安全距离是 否符合规定; f.照明装置是否完整,对地距离是否符合要求; g.家用电器具安装及使用是否安全,保护措施是否完善,电源线及插座、开关 是否安全可靠。

4.4.1.6 电动机及附属设备运行时,要每天巡视检查一次。检查内容: a.导线绝缘、接头是否良好,有无过热现象,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接地或接 零是否牢固可靠,地脚螺栓是否松动; b.开关触头及各部接点接触是否良好,熔体是否齐全合格; c.起动器的机构、接点是否良好,油位油质是否合格; d.转子转动是否灵活,轴承润滑油是否适中,有无摩擦的杂音; e.运行中的电动机最大允许温升是否超过铭牌规定; f.运行中的电动机有无振动和杂音; g.运行中的电动机有无过负荷,三相不平衡度是否超过规程规定; h.电动机拖动的转动部件对人身安全的防护措施是否完善; j.停止运行的电动机及附属设备要妥善保管。

4.4.2 用电设施的不定期巡视检查工作:

4.4.2.1 在农业生产用电高峰季节和重要节日,应增加巡视检查次数和夜巡次数。

4.4.2.2 遇大风、雨、雪、雾、冰雹、洪水等恶劣天气,必须进行特殊巡视。对危 及安全的线路和设备应采取暂停供电的应急措施。

4.4.2.3 在事故停电和漏电保护器动作后,必须立即进行巡视检查,排除故障后方 可恢复送电。

4.4.2.4 在人身触电事故频发的季节、夏秋大忙季节和冬春两季,要有组织地开展 安全大检查工作。 事故频发季节和夏秋大忙季节,一般为5、6、7、8、9月,应以开展群众 性的安全用电常识宣传教育为主,并开展百日安全活动。 春季以排灌用电线路、设备检查和设备缺陷处理为主。 冬季以防寒、防冻和设备大修改造以及设备检查评级为主。

4.4.2.5 各企事业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的生产情况、安全情况确定进行安全大检查 的时间。

4.5 在巡视检查中发现的设备缺陷,必须做好记录。对危及人身和设备安全的缺陷 要及时处理,不能及时处理的要暂停使用,并向用户下达书面停电通知,未经修复 严禁私自送电。一般缺陷列入检修计划,限定时间修复。

4.6 漏电保护器的运行管理:

4.6.1 用户应按《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的规定,装设漏电保护器。

4.6.2 漏电保护器应建立运行记录和测试记录。运行记录的主要内容应有:投运日 期、投运时的验收测试记录及负责人、运行天数、正确动作次数、拒动次数、动作 和拒动的原因分析等。测试记录的主要内容应有:动作电流、动作时间和线路漏泄 电流值等。具体格式由县电力部门统一印制。

4.6.3 县电力部门每年应统计上报漏电总保护器的安装率、运行率、正确动作次数、 拒动次数、误动作次数,以及安装、运行情况分析。

4.6.4 漏电保护器动作后,应立即查找动作原因,如无异常情况,可以试送电一次, 试送电后再次跳闸,必须找出故障点并处理后才能送电。 4.6.5 在漏电保护器保护范围内发生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应检查保护器的动作情 况,分析未能起到保护作用的原因,并向上级电力主管部门报告,上一级电力主管 部门接到报告后应派人检查,确因保护器质量问题,应重新更换保护器后再送电。

4.6.6 发现漏电保护器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理好或更换保护器后再送电。凡有故 意使保护器拒动或误动者,应给予批评教育,批评教育仍不改者,根据情节给予处 罚或停止供电。

4.6.7 县电力部门应建立漏电保护器检修点,乡电管站应备有常用的测试仪器和一 定数量的备用漏电保护器。

4.6.8 漏电保护器的定期检查和测试:

4.6.8.1 总保护每年至少测试一次,每季度至少检查试跳一次;

4.6.8.2 末级家用(或单机)保护,每月至少试跳一次。 检查测试要按4.6.2条规定内容进行,并认真做好记录,具体检查测试的时间, 由县电力部门确定。

4.6.9 漏电保护器的不定期检查和测试:

4.6.9.1 县、乡两级应在用电高峰或雷雨季节前结合安全大检查和百日安全活动, 对漏电保护器进行抽查测试。

4.6.9.2 对末级单相保护器应视产品质量、型号、运行情况进行抽样测试。

4.6.9.3 停用的漏电保护器启用前,应按《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的规定,试验 合格后才能再投入运行。 4.7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国家《电力设施保护条例》规定,保护电力设施。 对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并向当地电力、公安部门报告。

5 用电设施的检修与试验

5.1 农村低压线路和用电设备,必须按《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和有关规程的要 求进行定期检修和试验。每年编制设备检修、试验及设备升级改造的年度计划。提 高设备的健康水平,消灭三类设备,实现配电台区标准化。

5.2 配电室(箱)的主要检修内容: a.修理漏雨的配电室(箱)和损坏的门窗; b.清扫配电盘,修理损坏的设备和仪表; c.更换或紧固各部接线端子; d.修理或更换损坏的绝缘引线和接地线。

5.3 电力线和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的主要检修内容: a.更换和补强断股的导线,处理接触不良接头,更换松脱的绑线; b.调整导线弧垂,调整过引线、引下线对地面和相邻部件的距离; c.清扫和更换不合格的绝缘子及金具; d.调整或更换拉线,紧固各部件的螺母; e.补强和更换电杆、横担及接户线支架; f.调整倾斜的电杆和横担,对杆根进行培土、夯实和木杆杆根的防腐处理; g.按照《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和《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有关规定,修剪小 于线路保护范围的树枝、竹子; h.修补和更换绝缘损坏的接户线、套户线、进户线及穿墙套管。

5.4 室内线和照明装置及家用电器的检修内容: a.修补或更换破损的绝缘线和用电器具; b.紧固或更换破损的绝缘件; c.按国家标准GB2099规定,测量家用电器的绝缘; d.修补不合格的保护接地装置或接零线。

5.5 电动机及其附属装置的检修内容: a.清扫各部灰尘; b.更换磨损的轴承或加润滑油; c.检修起动设备的触头和各部件的连接点; d.电机检修后,要用500V兆欧表摇测线圈间及线圈对地的绝缘电阻,其值不 小于0.5MΩ。

5.6 主要用电设施的试验周期: a.配电变压器油质检验,每三年一次; b.配电变压器绝缘电阻测试,每年一次; c.电动机的绝缘测试,半年一次; d.避雷器绝缘测试,每年一次,接地体的接地电阻每年测试一次; e.主要用电设备的试验标准执行电力行业颁发的《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

5.7 设备评级,按本规程附录B的要求执行。

6 安全用电

6.1 安全用电,人人有责,确保人身设备安全。

6.2 用电要申请,安装、修理找电工。不准私拉乱接用电设备。

6.3 临时用电,要向乡电管站申请。用电设备安装应符合规程要求,验收合格后方 可接电。用电期间应有专人看管,用完及时拆除,不准长期带电。需要配电变压器 增容、单独计量者,须经县电力部门审批。

6.4 严禁私自改变低压系统运行方式、利用低压线路输送广播或通信信号以及采用 “一相一地”等方式用电。

6.5 严禁私设电网防盗、捕鼠、狩猎和用电捕鱼。

6.6 严禁使用挂钩线、破股线、地爬线和绝缘不合格的导线接电。

6.7 严禁攀登、跨越电力设施的保护围墙或遮栏。

6.8 严禁往电力线、变压器上扔东西。

6.9 不准在电力线附近放炮采石。

6.10 不准靠近电杆挖坑或取土,不准在电杆上拴牲口,不准破坏拉线,以防倒杆 断线。

6.11 不准在电力线上挂晒衣物。晒衣线(绳)与电力线要保持1.25m以上的水平距 离。

6.12 不准通信线、广播线和电力线同杆架设。通信线、广播线、电力线进户时要 明显分开,发现电力线与其它线搭接时,要立即找电工处理。

6.13 不得在高压电力线路底下盖房子、打井、打场、堆柴草、栽树和竹子。

6.14 在电力线附近立井架、修理房屋和砍伐树木时,必须经电力部门同意,采取 防范措施。

6.15 演戏、放电影和集会等活动要远离架空电力线路和其它带电设备,防止触电 伤人。

6.16 船只通过跨河线时,应及早放下桅杆。马车通过电力线时,不要扬鞭。机动 车辆行驶或田间作业时,不要碰电杆和拉线。

6.17 教育儿童不玩弄电气设备、不爬电杆、不摇晃拉线、不爬变压器台,不要在 电力线附近打鸟、放风筝和有其它损坏电力设备的行为。

6.18 发现电力线断落时,不要靠近。要离开导线的落地点8m以外,并看守现场, 立即找电工处理。

6.19 发现有人触电,不要赤手去拉触电人的裸露部位。应尽快断开电源,并按《紧 急救护法》进行抢救。

6.20 必须跨房的低压电力线与房顶的垂直距离应保持2.5m及以上,对建筑物的水 平距离应保持1.25m及以上。

6.21 架设电视天线时应远离电力线路。天线杆与高低压电力线路最近处的最小距 离应大于杆高的3.0m及以上,天线拉线与上述电力线的净空距离应大于3.0m以 上。

6.22 农村用户应安装漏电保护器。

6.23 家庭用电禁止拉临时线和使用带插座的灯头。

6.24 用户发现广播喇叭发出怪叫时,不准乱动设备。要先断开广播开关,再找电 工处理。

6.25 擦拭灯头、开关、电器时,要断开电源开关后进行。更换灯泡时,要站在干 燥木凳等绝缘物上。

6.26 用电器具出现异常,如电灯不亮,电视机无影或无声,电冰箱、洗衣机不启 动等情况时,要先断开电源开关,再做修理,如果用电器具同时出现冒烟、起火或爆 炸的情况,不要赤手去断电源,应尽快找电工处理。

6.27 用电器具的外壳、手柄开关、机械防护有破损、失灵等有碍安全时,应及时 修理,未经修复不得使用。

6.28 一类用电器具及其启动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均应按照低压电力系统运行方 式的要求装设保护线。

6.29 新购置和长时间停用的用电设备,使用前应检查绝缘情况。

6.30 凡有自备电源或备用电源的用户,在投入运行前要向电力部门提出申请并签 订协议,必须装设在电网停电时防止向电网返送电的安全装置(如联锁、闭锁装置 等)。 6.31 为防止电气火灾事故,用户应遵守下列规定:

6.31.1 用电负荷不得超过导线的允许载流量,发现导线有过热的情况,必须立即停 止用电,并报告电工检查处理。

6.31.2 熔断器的熔体等各种过流保护器、漏电保护装置,必须按规程规定装配,保 持其动作可靠。

6.31.3 使用电热器具,应与可燃物体保持安全距离,无自动控制的电热器具,人离 去时应断开电源。

6.31.4 防火检查应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6.31.5 发生电气火灾时,要先断开电源再行灭火,不能切断电源时要使用专用灭火 器。

6.32 有爆炸危险场所、严重腐蚀场所、高温场所的安全检查应按《安全用电导则》 及有关规定执行。

6.33 节日彩灯的安装除满足《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 列要求:

6.33.1 节日彩灯应采用绝缘电线。干线和分支线的最小截面除满足安全电流外,不 应小于2.5mm2,灯头线不应小于1.0mm2。每个支路负荷电流不应超过10A。导 线不能直接承力,导线支持物应安装牢固。彩灯应采用防水灯头。

6.33.2 供节日彩灯的电源,除总保护控制外,每个支路应有单独过流保护装置并加 装漏电保护器。

6.33.3 节日彩灯的导线在人能接触的场所,应有“电气危险”的警告牌。

6.33.4 节日彩灯对地面距离小于2.5m时,应采用安全电压。

6.34 用电设备采用安全电压(交流有效值50V以下)供电时,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6.34.1 安全电压要采用隔离变压器提供电源。禁止使用自耦变压器、分压器、半导 体整流装置提供电源。 安全隔离变压器不允许放在金属容器内使用,不应与热体接触,也不要放在潮 湿地方。 在特别潮湿地方使用安全隔离变压器。二次电压不应超过12V。

6.34.2 使用安全电压的插座与插头必须配套装设,具备其它电压系统不能插入的性 能。

6.34.3 工作在安全电压下的电路,必须与其它电气系统和任何无关的可导电部分实 行电气上的隔离。

6.34.4 当采用24V以上的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保护措施。

7 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的调查、报告和统计

7.1 凡触及农村电力设施或用电设施所造成的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均需遵循“三不 放过”(即事故原因不清不放过、事故责任者和应受教育者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不放过)的原则进行调查处理和统计报告。

7.2 通过事故调查,分析事故原因,找出事故责任,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事故规律, 采取防范措施,开展反事故斗争。

7.3 事故发生后,乡村电工应立即采取抢救措施和保护现场,并尽快报告当地电力 部门。乡电管站接到事故报告后,迅速派人赶到现场,协助乡村电工进行紧急救护, 并向县电力部门报告。

7.4 县电力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尽快派人赶赴现场,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在事 故原因未查清、又未采取有效措施前,不得破坏现场,不能盲目送电。 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县电力部门主管生产的负责人应向县劳动、公安、检 察等有关部门报告,并按下列要求用电话或电报逐级报告上级农电主管部门: 死亡事故,报至市(地、盟)级; 群伤亡事故,报至省(直辖市、自治区)和能源部。

7.5 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县电力部门应派负责人会同县劳动、公安、检察等有 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现场调查。 群伤亡事故和重大事故,市(地、盟)电力部门要派人参加,协助调查处理。特 别重大事故,由省农电主管部门和省劳动、公安、检察等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 调查组的任务是:找出事故发生的原因,查明事故责任及责任者,按有关规定 提出处理意见;调查终结,填写《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报告》;按7.4条的规定 上报有关部门。

7.6 发生农村触电死亡事故和农村用电事故,各级农电主管部门要按能源部农电电 (1989)35号《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做好统计和上报工作。

7.7 农村触电伤亡事故分为:

7.7.1 轻伤。

7.7.2 重伤(按劳动部〔60〕中劳护人字第56号文)。

7.7.3 死亡。

7.7.4 群伤亡事故:指一次重伤和死亡十人及以上的事故。

7.7.5 重大事故:指一次死亡一人、重伤三人及以上的事故。

7.7.6 特别重大事故:指一次死亡三人及以上的事故。

7.8 农村触电伤亡事故按原因分类为:

7.8.1 设备安装不合格——指触及安装不合格的电力设备或用电器具所造成的事 故。

7.8.2 设备失修——指触及有缺陷的电力设备或用电器具所造成的事故。

7.8.3 违章作业——指从事电气工作的专业人员违反有关安全作业规程的规定,在 企业生产或指挥作业过程中所造成的事故。

7.8.4 缺乏安全用电常识——指伤害者不懂或不完全懂安全用电常识触及电力设备 或用电器具所造成的事故。

7.8.5 私拉乱接——指私自安装、拆卸、移动用电设备所造成的事故。

7.8.6 其它——指以上五种原因以外的事故。

7.9 事故责任划分:

7.9.1 造成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产权所属单位负主要责 任: a.安装不符合规程要求; b.设备失修或管理不善。

7.9.2 造成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电力部门负主要责任: a.由于设备失修造成的事故,产权虽属用户,但电力部门已承担代管义务 b.对新建或改建的电力设备,电力部门错误地同意不合格电力设备投入运行经 验收合格的电力设施,在没有外力破坏或其他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其验收保证期为 一年; c.由于电力部门领导人员或工作负责人误发令,运行人员误操作、调度失误等 原因,直接造成的触电事故。

7.9.3 造成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其本人负主要责任: a.私自攀登变压器台、电杆或摇动拉线造成的触电; b.家用电器、照明设备失修造成的触电; c.私拉乱接或其他违章用电造成的触电; d.在电力线路下面盖房、打井和从事其他劳动,误触合格的电力设备造成的触 电; e.违章作业造成的自身触电; f.利用电力进行自杀而造成的触电。

7.9.4 属下列情形之一者,由肇事者负全部责任: a.利用电力谋害他人所造成的触电; b.盗窃或破坏电气设备、器材;盗窃或破坏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造成的触 电; c.私设电网造成的触电; d.私拉乱接用电设备造成的触电; e.利用职权违章指挥造成他人触电; f.电工违章指挥造成他人触电; g.汽车、马车、拖拉机等撞击电力设备造成的触电,机动车超高、超宽致使安 全距离不够造成的触电; h.私自向停电线路上送电造成的触电。

7.9.5 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人身触电的,不予追究责任。

7.9.6 凡属多种因素造成人身触电的伤亡事故,应根据情况分清主次责任。

7.9.7 在由单位组织的生产活动中,凡违反安全用电规定的一切事故,均由组织生 产的单位负主要责任。

7.9.8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凡触犯刑律致死人命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电力部门和被 害者家属要向当地检察院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强令他人违章作业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b.玩忽职守,违章作业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c.私设电网,私拉私接用电设备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d.盗窃、破坏电力设备或财物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e.有意用电力杀害他人或蓄意制造破坏事件造成的触电伤亡事故。

7.10 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的统计范围包括:

7.10.1 本省内的农村村民(含农村个体户、联营户和村企业职工);

7.10.2 乡电管站人员(非县电力部门职工)。

7.11 通过事故调查后,由县公安、检察等部门认定,市(地、盟)农电主管部门核实, 并经省(直辖市、自治区)农电主管部门同意的下列事故,不作为农村人身触电伤亡 事故统计。

7.11.1 利用电力谋害他人或用电进行自杀者。

7.11.2 因盗窃或破坏电力器材、电力设施造成自身伤亡者。

7.11.3 因盗窃或破坏国家、集体和个人财物造成自身触电伤亡者。

7.11.4 精神病患者触及到合格的电力设施造成自身触电伤亡者。

7.11.5 乡(镇)及以上企事业在其厂区或工作区所发生的伤亡事故。

7.11.6 城镇居民(非农业人口)所发生的触电伤亡事故。

7.11.7 外省人员发生的触电伤亡事故。

7.11.8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如超过国家规定设计标准的地震、冰雹、风雪、洪水 等灾害)造成电力设施毁坏而引起的触电伤亡事故。

7.12 农村安全报表的规定:

7.12.1 农村人身触电伤亡事故报表分为月快报、月报和年报: a.月快报,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农电主管部门,每月3日前用电话或电报上 报上月25日前(或全月)全省农电发生的“农村触电死亡人数”; b.月报,按《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附录C,下同)于次月15日前报出; c.年报,按《农电安全报表的规定》于次年1月30日前报出。

7.12.2 农村用电事故和漏电保护器安装运行情况,只统计年报,按《农电安全报表 的规定》于次年1月30日前报出。

网友B:
严禁私自改变低压系统运行方式、利用低压线路输送广播或通信信号以及采用 “一相一地”等方式用电。

严禁私设电网防盗、捕鼠、狩猎和用电捕鱼。

严禁使用挂钩线、破股线、地爬线和绝缘不合格的导线接电。

严禁攀登、跨越电力设施的保护围墙或遮栏。

严禁往电力线、变压器上扔东西。

网友B:
这个舞严禁得必须遵守,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