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电测量是在一次还是二次?

楼主(2008-04-06):
在测算用变频器控制水泵节电率时,是以变频器电源侧的参数为准,还是以变频器输出侧参数为准,应该是以电源侧为准吧,为什么?

网友A:
以电源册为准,因为变频自身也是一个耗能元件,另外变频器存在谐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