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用于脱粒的小电机一般是单相的吗?它的接线几个端子呢?

楼主(2008-04-06):
农村个体用于脱粒的小电机一般是单相的吗?它的接线有几个端子呢?

单相单机万一反转怎么办?

楼主:
我查过了,农机有单机电机的, 一般有三个接线端子;

L                       N1                            N2

o                        0                              o

|                          |------------||----------|

|                          {                              {

|                         {主                           {副

--------------------------------------------

L与N1   或L与N2 为正/反转

网友A:
如果从外型上看不出来就要看电机铭牌.单相电机如反转,可根据铭牌上的接线标志转换接线连片即可.

楼主:
有三个端子,名称不知是什么,我自已定为L,N1,N2

端子名实际不知是什么?

网友B:
四个端子,N1,N2。L1L2     L正绕组,N付绕组

楼主:
四个端子L1,N1,    L2,N2

另要一只短接片/一只启动电容

   O  L1                 O N1

    |                          |

   |                          =

  |                           |

 O                        O

L2                        N2

网友C:
单相电机只要将内部正副绕组的互连关系处理好后,连好电容,只会有两个接线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电源如何接入,均不会存在反转可能。

按你提供的接线图,应该是接L和N1接入AC220V的电源,N2要空。如果L和N2接AC220V电源,N1空的话,一般能正常启动,由于农机上的单相马达正、副绕组的线径、匝数相差悬殊,L和N2接AC220V电源实际上是将副绕组当主绕组使用,在长时间或负载状态下会很快烧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提醒:     除了洗衣机等家用电机外,农用电机的副绕主与主绕组相差很大,不能用改变电容/短接的位置方式反转,

只能用交换一绕组头尾的办法了.多谢!

    副绕主线圈多而细,其目的是增大启动力矩,但不能长时间当运行绕组使用,难怪有的电机启动后干脆将副绕主断开!

楼主:
我是喜欢电气,但并没有搞过电气,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D(2008-05-17):
搂主的图画错了,电容应该接220伏,而其三线单相马达要量电阻才能知道怎么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