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迷惑

楼主(2008-04-06):
PLC未上电,在输入点接地,该输入通道的公共端接+24,请问输入点对应的二极管是否点亮。

楼主:
根据教科书上的输入电路框图,该点对应的二极管应该点亮。可是..

网友A:
plc未上电那输入点会亮吗,指示灯显示的是光电隔离前的信号还是光电隔离后的信号?

网友B:
肯定不会亮!在回答你的这个问题前,我用实物做了试验。

网友:
输入点都接地了,怎么可能会亮呢

楼主:
感谢3楼,我的结果也是这样,只是想不通.按照原理推论应该亮的

网友C:
^_^学习了,回去试试,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呀^_^

网友D:
没有试过,有空我试试

网友E:
可以想像一下,未上电的能亮的话,那么上电的话,与未上电,有何区别?

网友F:
不会点亮的。这是你的想象而已。

网友G:
感觉这个问题是电子问题,你PLC不上电,然后只是输入点接入24V的话,假如是直接接发光二极管的话,那应该是可以亮,不过我总觉得有问题,电路要求的都是闭合回路,开路的情况?

楼主:
查教科书上plc的输入电路原理图,按照如题接法就应该点亮;

2楼 "指示灯显示的是光电隔离前的信号还是光电隔离后的信号?"  提示了我显示可能是光隔后端电路上的,否则无法解析

网友H:
教科书上plc的输入电路原理图中,指示灯显示的是光电隔离后经过PLC内部电路控制的信号。

因此楼主的问题答案很显然了。

网友I:
实验是不会亮,我想原因应该是这样子的,指示灯是在电路板上指示用的,并不是原理图里的那个指示灯,原理图那里的指示灯是直接集成在光电藕合器件里面的,他的光我们是看不到的,不然输入信号就会被环境光影响了

-----------------------电子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