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保证现场仪表测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楼主(2008-04-06):
我们公司的设备采用的集散控制,设备都是温度连锁保护.所以测温点也很多.测温用的是PT100用调节仪转换成4-20MA信号用屏蔽线传输到上位控制系统.但是这些测温点经常会出现温度突然升到上限导致设备跳停.经检查传感器与调节仪的线路紧固很好没有松动的现象停电测量传感器的阻值与刻度表对照没有问题,送上电以后就又恢复到正常状态.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是传感器工作不稳定还是调节仪性能出问题?会不会象电脑一样时间长了需要重起一下.AI人工调节仪用的是宇电的AI708

网友A:
PT100接线有否松动?要是有松动就回变成开路现象,温度回突然升到上限的

楼主:
PT100测着没问题,停电送电以后就正常了。又可以使用了。

楼主:
怎样才能诊断出是干扰,是PT100,还是控制仪的问题。有什么诊断方法吗?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一块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以解决这些顽症.

网友B:
你可以换一台调节仪试一下,如果还是这样的问题,可能是转换有问题,如没有,那你就可以用更好一点的调节仪的,或者不要调节仪了,直接用温变转换.

网友C:
你电话多少,我是厦门宇电北京办的小范 15810918923 看到后给我回个短信,乐意为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