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

楼主(2008-04-06):
本地一小企业因火灾使几台小型电机绕组烧毁,现准备重绕.请教各位师傅,电机铁心受过高温后对电机性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1 硅钢片片间的绝缘漆起切断涡流的通路的作用;

2 火烧后更换绕组使得硅钢片间绝缘严重破坏,铁芯内涡流显著增大;

3  硅钢片腐蚀或老化,使磁场强度减弱或片间绝缘损坏而造成空载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