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配置?

楼主(2008-04-06):
现在最高的配置是什么?

我们现在用的大多是p4 3.0,256内存感觉比较慢!

网友A:
p4 3.0,256这是什么配置。猴脑龟腿式的配置么?

楼主:
原机就是这样!不知现在的最好配置是什么样

网友B:
这样的配置太菜了吧???

网友C:
这样的配置太差了

网友D:
     这样的配置太差了 ,那什么样的配置强呢?

楼主:
想知道现在最高的配置是什么?

升级一下设备

网友E:
最高配置可以上双核了 E6300(1.86GHz) 1G内存

不过机器来说,够用就好,按需求选择比较好吧。

偶是做研华的,可以MSN联系: Jevons_1218@hotmail.com  电话:021-68303506

网友:
寒~~~假如打游戏用。配置建议黑盒5000+ 内存2G以上。显卡混合交叉火力。

假如工控用。楼主的机器加一根内存条。

网友F:
  呵呵.AMD性价比较高.昨天给朋友配了台.5K多.双核黑盒5600+ 2G内存,独立显卡.512M显存.三星21.6液显.---爽!!!

内存主板支持的话,换2条一G的. DDR一百多一条,用了你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G:
DDR2一百多,DDR要300吧,
P4 3.0还可以,只是256的内存太小,加条内存或者直接换大的,主板应该能支持到2G,

网友H:
内存至少要1G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