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怎么实现正反转?

楼主(2008-04-06):
如题?请说一下原理!多谢

网友A:
交换主/副绕组的任一个绕组两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

|    ---VVVVVVV________________N1
|                                               |
|                                              =
|                                               |
|___WWWW-----------------------------N2

L与N1   若为正转

则L与N2就为反转,

网友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

| ---VVVVVVV________________N1

|                                               |

|                                             == 启动电容

|                                              |

|___WWWW-----------------------------N2

网友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

|

 | ---VVVVVVV________________N1

|                                                        |

|                                                      == 启动电容

|                                                         |

|___WWWW-----------------------------N2

网友A:
Sorry

没法画图

网友B:
如果要自控就用二个接触器来实行.

网友A:
家用洗衣机里就是不停的正反转,

得用两个小接触器,因为单相电机功率都不大,两只220V的小继电器可能就行了

网友C:
继电器改变单相电机主副绕组接头即可实现

网友D:
还是有点没看懂

网友E:
真的很用心的讲解

网友F:
通常单相电机为电容启动(运转)式,其绕线分为主绕组,副绕组(也称为启动绕组),主(副)绕按需接成2极,4极等方式来确定转速,接好后的主、副绕组各有两个头,为方便描述,主绕组称之为L,其两个头分别为L1,L2,副绕组称之为X,其两个头称之为X1,X2,当L1与X1并接,X2串入一个电容后与L2并接,两个并接点为电源接入点,其为一个转向,如下简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

反转接法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2_WWWW---X1-------| |------------|

上述接法为主、副绕组线径、匝数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如果主、副绕组的线径、匝数一样,其通常会用如下接法: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B
|                                              |
|_____A                                 〓
|                                              |
|__X1_WWWW---X2------------------C

A与B接电源,C空,为一种转向

A与C接电源,B空,为反转向,此接法在服装业针车马达上较常见。

具体控制线路就很好组织了,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G: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H:
本人比较笨,看起来比较吃力,要是接了如下面的B端和c会怎样?谢谢!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B
| |
|_____A 〓
| |
|__X1_WWWW---X2------------------C

网友A:
说的对,我也写好了一篇几乎同样的文章上传到论文中,

反转接法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 |------------AC220V
|                                                            |
|                                                           |

|  |__X1_WWWW---X2-------------------------

网友I:
单相电机分主副绕组,用万用电表侧出二绕组,阻值大的是副绕组。副绕组一端串电容。只要改变副绕组两个头接线即可实现

网友J:
只要把副绕组两个头接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K:
交换主绕组首尾端就行了.

网友A:
安全的办法交换主绕组首尾端就行了.

而我的错误是,反转是交换主/副的接法,会造成副绕组烧坏;

楼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

反转接法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
上边的好像和反转的一样???

楼主:
说法还真是不太一样?

不过明白多了!多谢各位朋友!!!!

网友L:
就是把主绕组或者是副绕组的头尾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M:
引用ssiked的帖子:通常单相电机为电容启动(运转)式,其绕线分为主绕组,副绕组(也称为启动绕组),主(副)绕按需接成2极,4极等方式来确定转速,接好后的主、副绕组各有两个头,为方便描述,主绕组称之为L,其两个头分别为L1,L2,副绕组称之为X,其两个头称之为X1,X2,当L1与X1并接,X2串入一个电容后与L2并接,两个并接点为电源接入点,其为一个转向,如下简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

反转接法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AC220v

怎么看两个图一样呢?

网友N:
学习了

  不错

 以后经常来坐坐

网友O:
改变单相电机主副绕组接头即可实现

网友P:
我公司所有库存明纬电源特价型号是S-350-24 100只 和 S-145-24 450只价格真的很不错,希望来电。
另外我公司还专业销售进口: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ABB、三菱、穆勒等大量库存,并且价格绝对优势,竭诚寻找合作伙伴共谋发展,谢谢!
联系人:张建
联系电话:021-69116346 传真:021-69116403
手机:13564738970 QQ:707409002
E-mail: zhangjian8203@126.com
顺祝商安!!!

网友Q:
改变主副绕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R:
学学?????

到底那个方法最好那?1,改变主副绕接线 2,把副绕组两个头接线对调一下 3,交换主绕组首尾端

网友S(2008-05-17):
只要两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LI,L2就好了啊。互锁一下就OKle

网友T:
引用 网友M:
引用ssiked的帖子:通常单相电机为电容启动(运转)式,其绕线分为主绕组,副绕组(也称为启动绕组),主(副)绕按需接成2极,4极等方式来确定转速,接好后的主、副绕组各有两个头,为方便描述,主绕组称之为L,其两个头分别为L1,L2,副绕组称之为X,其两个头称之为X1,X2,当L1与X1并接,X2串入一个电容后与L2并接,两个并接点为电源接入点,其为一个转向,如下简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

反转接法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AC220V
|
| -L1--VVVVVVV__L2______________AC220V
| |
| |
| |
|__X1_WWWW---X2-------| |------------AC220v

怎么看两个图一样呢?

反转时哪一头接零?

网友U:
主绕的阻值大还是副绕的阻值大,测量的时候???

网友V:
副绕组的电阻会大一些,因为启动绕组的线径比主绕组的细

网友W: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单相电机有三根电线,分主绕组和副绕组,你调换一下启动电容上的两根电源线就可以了。

网友X:
我以前发的,请参照一下。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C-81A0-7E5882DC66AE

网友X:
我以前发的,请参照一下。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网友X:
以前的,请参照一下。

网友Y:
上边的师傅们所言极是,我有个想法不知对不对,如果把电机线圈反向装配,会不会是翻转呢?(情况允许的话)

网友Z:
很难讲解得清楚,有实物我就会

网友AA:
不错,学习了...都是很实用的.

网友AB:
上面的兄弟说的都对。

网友AC:
qi其实很简单,文字方面不好表达......

网友AD:
单相电机的换相需要切换主副绕组和电容的接线方法

楼主:
谢谢这么多热心的朋友!现在基本知道了!

网友AE(2009-03-25):
大家好我想求够一台 楼房装修是用来吊沙石的设备 请问哪里可以买的到 我急用 谢谢关注

网友AF:
大家好我想求够一台 楼房装修是用来吊沙石的设备 请问哪里可以买的到 我急用 谢谢关注                       那不就是卷扬机吗     配滑轮组吗

网友AG(2009-04-29):
单相电机的主绕主阻值大于副绕阻阻值

网友AH(2009-10-05):
各位师傅,我家的电动车库门电机只能单向转动,是什么故障,请指教。

网友AI(2010-02-21):
想请教一下,电机的正反转问题,看了那么多还不是很明白,一共有四个接线头,正负绕组各一个,电容的两端,正转的话:主绕组接电源线,副绕组与电容串联,剩下的电容一端接地;那反转是怎么个接法呢?请多多指导,谢谢!

网友AJ:
原来是这样的,谢谢了

网友AK:
学习了,真是不好表达,只要记住调换就好了

网友AL:
对:王林海 关于

大家好我想求够一台 楼房装修是用来吊沙石的设备 请问哪里可以买的到 我急用 谢谢关注                       那不就是卷扬机吗     配滑轮组吗

内容的回复:你好!你用来吊沙石的不能用普通单项电机因为它在停止后有重力在负载上它会随重力下降。因此必须要带刹车的电机。你可以去卖起重设备的地方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