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远距离点动加咸速控制。

楼主(2008-04-07):
各位师傅。大家好,本人有台机器需要远距离用两个按扭来点动加咸速控制,在停机的时后能自动复位。不知用什么方法实现最好?

楼主:
是控制变频器加咸速咸速。希望能得到各位帮助。谢谢。

网友A:
用变频器的两个多功能输入端子来实现,一个设定为加速,另一个设定为减速。设定频率记忆选择:1停机后再开机从0开始,2:停机后再开机自动运行到停机前的设定频率。具体情况可来电到0755-83152218-212.深圳市阿尔法变频技术有限公司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