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2008-04-07):
那位师傅知道那种称重传感器称重最准确

网友A:
称重传感器对称重准确度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但即使选择了准确的传感器,配套的显示仪表或秤的准确度达不到,也不能获得最大的准确度,所以选择传感器最好根据你对准确度的要求,并参考配套的二次显示仪表的准确度来选,我认为申克和HBM的传感器可靠性很好,但就准确性而言,很多公司也都有相同指标的产品.但它们的产品价格要高很多,广州电测的称重价格便宜,准确度也有和前述两公司相同的,但灵敏度的离散性略大些.如果说那种称重传感器称重最准确,我只能说,象申克和HBM的那些可靠性高的传感器最准确,起稳定性也好,但就准确度这个指标,大家具有完全相同的产品,所谓的最准确是各个指标综合的结果.

楼主:
谢谢楼上的师傅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B:
只能说比较准确,而不是最

网友C(2008-09-18):
一.哈帝称重传感器简介:
哈帝称重传感器特性简介,请您查看!如果您需要更多的介绍请来电查询,谢谢!我们单只称重传感器的量程是10kg-90t之间的.
特性介绍(这里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详情请查看说明书):

1.实现无砝码标定,30秒完成称重系统的标定(采用美国军方C2电子标定专利技术): 一键式标定(只需要在仪表按一下按钮,就标定好了),无须做任何其他工作,无需停机。 每个传感器都有内置的C2芯片,传感器的性能特征和所有原始测试参数被储存在一个内部记忆芯片中。哈帝仪表的C2注册标记,是经过检定的电子标定系统,它由内部芯片的参数和基准点来进行C2标定。
 C2 第二代电子标定应该说是目前最先进的免砝码标定技术,1994年问世,1997年起hardy仪表所有的传感器和仪表都支持这个功能,其标定的精度要优于传统的砝码标定,并且操作简便,只要按一下按扭。
1/2000的动态精度得益与hardy仪表的另一项专利技术,waversaver,可以将现场的振动忽略到0.25Hz以下,在1秒内取得稳定的值,是美国的军事技术。
大吨位标定是个相对比较难的问题,哈帝产品的标定只需输入参考点(如果成为空就输零,有料可直接输入估计值).
2. 哈帝称重系统精度非常高,称重系统静态精度能达到是1/10,000以上,动态能达到1/2,000以上。
3. 不锈钢的组件,匹配密封的负载传感器,是防尘防暴防腐防水的,有IP67/IP68的防护等级和FM的防爆认证和NTEP认证

4.. 传感器安全过载是200%,极限过载达300%,传感器组件的自行修正。我们的称重传感器一般的协议都支持,无需调角差。比如:profibus、modbus TCP、DeviceNet、ControINET、OPC、Allen Bradley RIO特别不常用的要看每台仪表的情况而定,欢迎来信来电交流!!比如:我们最新的还支持Ethernet/IP,可以直接与笔记本或普通电脑通讯,设定参数和修改设定均可在电脑上完成。

网友D(2010-08-26):
其每次的标定校准,真真的累死人,那么多的砝码要来来回回的弄几次,最后几个师傅们都歇菜了。

网友E(2011-04-19):
还是宁波柯力的好呀

专业制造称重传感器,模块,压力传感器

联系电话:13967870702 陆碧峰

网友F(2011-05-19):
东莞市华兰海电子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兰海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高精度传感器用电阻应变计,应变式测力、称重、日用衡器用传感器,便携式汽车静动态轮轴称量系统,高低速动态称重系统,计重收费系统,压力传感器及变送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及其配套仪表等。
华兰海品牌通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产品出口欧美,部分出口产品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技术标准与国外产品完全互换。华兰海品牌已深得客户的好评和认可,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

联系电话:13412210698   QQ;1927482351     李生

传真:0769-88823646

地址:东莞市华兰海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G:
梅特勒托利多不错,柯力要差一些,其它的没用过。

网友H:
专业代理托利多,柯力传感器,设计称重模块,工业称,地磅     13434796045

网友I(2011-10-10):
称重测长传感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