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帮忙,关于丹佛斯VTL5000系列在开环张力控制上面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求助]:请高手帮忙,关于丹佛斯VTL5000系列在开环张力控制上面的问题?
请问在开环的时候应该怎样配置这个装置呢?
应该如何实现?
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小弟的忙呀,在此谢谢了!!!!

                                                                           谢谢!!!!!!!

网友A:
P100=4,P200=0[单向],P201=0,P202=,P203=,P204=0,P205=,P414=,P415=,P433=增益,P434=积分

说明书上有,照书上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丹佛斯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例子

楼主:
对:wyb1981104关于丹佛斯变频器说明书上有例子内容的回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