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子齿轮的实列方法

楼主(2008-04-07):
各位高手,准备用单片机来控制步进电机,现在步进电机已经可以转动,接下来就是如何实现电子齿轮,我将一个旋转编码器接入到单片机中,将旋转编码器的脉冲数乘以1。2发给步进电机。

请问这个功能如何实现,编码器传来一个脉冲时,电机不动能吗,非要等编码器传来10个脉冲,步进电机才转12个脉冲吗,这样如果编码器缓慢转动的话,步进电机岂不是滞后很久了吗

网友A:
我认为跟伺服的电子齿轮功能差不多,不知你的单片机有没有这种功能,1个旋转编码器的脉冲发一个脉冲给步进,2个旋转编码器的脉冲发二个脉冲给步进,5个旋转编码器的脉冲发6个脉冲给步进

楼主:
依楼所言,那么旋转编码器发来第一个脉冲,发一个脉冲给步进,编码器第二个脉冲,发一个脉冲给步进

编码器第五个脉冲时,要发两个脉冲给步进吗?

也就是说步进电机接收到的这6个脉冲,不是匀速收到的

网友A:
如果要匀速请问1.2个脉冲,2.4个脉冲是怎么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