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起重机电动机和变频器的选用计算方法▲

楼主(2008-04-07):
目前关于起重机电动机和变频器的选用计算方法有诸多版本,在此求助于大家有没有简便计算方法.请支持!!

网友A:
起升电动机P(kw)=W(t)*V(m/min)/(6.12*η)

网友B(2008-05-10):
不是很明白,,,,,,,,,,,

网友C:
没听说过 ..................................................

网友A:
起升电动机P(kw)=W(t)*V(m/min)/(6.12*η)

P:电动机功率

W:起吊重量(包括吊钩)

V:起升速度

η:机械效率,一般为0.85~0.9左右范围

网友A:
行走电动机的计算要较复杂一些,牵涉到摩擦力、坡度、风阻力等因素。

网友D:
我做的一个工程,电机90KW,起升速度5.3m/min,额定起重量100T,现在吊110多吨时,空中二次起升,要打倒4挡,等上2秒多,刹车片才打开,吊物才上升阿

网友A:
楼上的90KW电动机偏小了。

额定起重量100T,而现在吊110多吨,速度只能选小一点,4档是最高速吗?

网友D:
是的,我也知道电机功率小了阿,现在验收要过关,用无PG矢量控制,想把频率检测2的值减小,现在是2.6HZ,幅度0.3HZ,改为1.5HZ,看看行不行,那样,刹车片容易打开

网友D:
听雨观雪,怎么不表个态阿,等你的发言呢

网友A:
频率检测2的值是控制打开抱闸的吗?我看到安川的说明书上打开抱闸是2HZ(出厂设置),一般不需要更改。

网友D:
我指的是重物(额定载荷的110%)的空中二次起动,主令控制器打到第四挡,两台起升电机就嗡嗡响,不过带输出电抗器的距离远120米的这台电机就持续大概两三秒后可以打开报闸(PLC监视有频率检测2信号),另外一台近的没接输出电抗器的电机就不行了,始终打不开抱闸。

从地上吊起125%额定载荷时没问题,因为它的刹车片可以打开的。

网友A:
两台电动机是分别由两台变频器控制吗?

这是什么形式的起重机,两台电动机不安装灾一起吗?

楼主:
目前我发现电动机的计算方法有多个版本的.摘录如下;

1、Ps=G*Vq*Gq/1000mη

G-稳态负载平均系数;

Vq-物体起升速度;

Gq-起升载荷;

m-电机个数;

η-机构总效率。

网友D:
是双小车龙门吊,每台小车一台主钩电机

网友A:
按道理电动机前无输出电抗器也没关系。

不过起吊额定载荷的110%,且主令控制器打到第四挡最高速,为什么这么做,不符合安全要求。

网友A:
起升电动机功率的计算公式再变也是一样的,只是使用的单位的变化。14楼的公式中多了一个稳态负载平均系数G,其它的一样。

网友D:
龙门吊验收时要做静、动载试验,低速时刹车片打不开,非要高速档时,刹车片才能打开。

所以我才想在下次验收时将报闸检出频率设更低点,2.6HZ下调到1.8--2.0,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E(2008-06-17):
听雨观雪能否说说6.12怎样来的?谢谢!

网友A:
6.12这个数字是量纲变换形成的。

P=F*V/η

P(W)=F(N)*V(m/s)/η
P(KW)=F(KN)*V(m/s)/η =W(t)*9.8(m/(s*s))*V(m/min)/60/η

60/9.8=6.12

网友F:
系统构架不同,计算方法不同

网友G(2008-07-27):
施耐德有个软件计算起重机用多大的变频器,你可以找一下当地的施耐德人员咨询!

网友H(2008-10-16):
电机一般按照能够承受2倍力矩选择,变频器容量也要大于2倍电机功率.

网友I(2009-05-20):
正在研究这方面,谢谢了

网友J:
期待与各位上面的朋友交流,大家在起重这块都是高手,所以期待共同分享。QQ731017028

另外补充一点:大家为什么不想想不用变频器调速和不用串电阻调速等问题呢,期待与你们交流合作。

网友A:
起重机电动机功率的计算与采用何种控制方式无关,不论是用变频器调速还是用串电阻调速,选用电动机功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K:
现在验收要过关,用无PG矢量控制,想把频率检测2的值减小,现在是2.6HZ,幅度0.3HZ,改为1.5HZ,看看行不行,那样,刹车片容易打开 -----这有点本末倒置了!这么低的工作频率,电机的输出扭矩会不够的。不能只为打开刹车片就这样做。

网友D:
多谢上面的几位,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L: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7f87bb35acaf884aa2bc985bb75fd47&x_id=0db2专业制图软件。

网友M:
我首先说说上面的公式是起重机电器设计手册上电动机热校验的公式,别误导其他朋友。
绕线式电动机所配变频器的选型,你只要选的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比电机额定电流大。躲过电机启动电流就行了。一般绕线式电动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2倍。
在根据起重机的使用环境是否要选用编码器 整流单元等 一般制动单元都得要。制动电阻的算法 一般变频器都有标配的。注意标配的不能直接应用。尤其是起升高度大 起升速度低的情况下 运用具体的能耗算法吧标配的加大就行了,直到调试运行正常,一般电阻的温度不大于250度都算正常。尤其是钢厂。

网友N:
一般按照手册查询,对于运行机构是可以的,对于起升机构可以增加箱数。具体是电动机功率/11.2,得数取整

网友O:
一般余量都留的比较大,象160KW电机一般配200KW,有的配220变频器,
有的200KW电机配250kw变频器

网友A:
变频器选用有个容量的计算,我公司185KW的电动机(440V)用的是300KW的变频器。

网友P:
依据电流指标,和变频器性能,满足1.25系数即可

网友Q(2009-07-14):
讨论得很激烈啊,看了很不错

网友O:
选好电机后,在配变频器时,要验算电流,变频器过载能力为1.8倍,但YZ系列电机过载系数为2.4-2.7,需要满足这个要求的

网友R(2009-08-19):
谁用过日立的没有.shuo

网友S:
诚聘功率器件(IGBT,IPM)应用工程师,使用IGBT、IPM开发过变频器、伺服等产品,可用英文进行技术沟通, 有意电谈:0755-82137734。谢谢!

网友T: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U:
大家讨论的真激情啊,受益匪浅啊

网友V:
其实这些功能变频电源也可以做到的,变频电源兼具变频器和变压器的作用,而且输出波形是正弦波,对设备损害小。详细情况请咨询0512-69176280 刘先生  沃森电源(苏州)设备有限公司

网友W: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啦!~

网友X(2009-09-22):
引用 网友D:
关于是的,我也知道电机功率小了阿,现在验收要过关,用无PG矢量控制,想把频率检测2的值减小,现在是2.6HZ,幅度0.3HZ,改为1.5HZ,看看行不行,那样,刹车片容易打开

你可以试试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控制闸瓦的打开!

网友Y:
引用 网友I:
正在研究这方面,谢谢了

我深圳公司专业生产变频器配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能量回馈单元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 (节电15-40% )
有兴趣的朋友请联系QQ:910605971@qq.com

网友Z:
把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是错误的不安全、不合理、不经济的设计,所谓计算也是误导!!!

网友AA:
涉及到热负荷和安全方面考虑,需要大约70%-90%的电动机额定转矩承担恒速上升和下降。

选择变频器功率根据电机运行工作制选。一般S1工作制时变频器功率比电机功率大一等级以上。S3工作制变频器和电机功率可以一致。变频器必须具有提升功能。

网友AB:
我用时光科技的伺服做过两台起重机,90KW的电机。正常工作为吊65吨的重物,可以2倍过载。二次起吊也没有你们说的问题,因为伺服有0速锁定的功能。

 当初之所以放弃变频器就是因为它的二次起吊问题不好解决,一般电机和刹车会产生很大的内耗或者二次起吊时会向下走一段距离,很危险。

网友M(2011-06-11):
呵呵!刘老师的发言总能使人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