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出现乱码怎样解决?

楼主(2008-04-07):
我的wincc中时间,日期。出现乱码,请问不重新安装能解决吗?

谢谢了

网友A:
可以,把时间和日期的字体改变一下。

网友B:
呵呵...头一次碰到,学习啦!

网友C:
楼上的发错了,请发到供求信息上

网友D:
字体改一下,另外是语言改一下试试。

楼主:
是这样的:我项目是在WINDOWS2000 中做的,现在移植到WINDOWS XP 中了,就出现乱码,我改字体试过了,不行。

请哪位大虾想想别的方法,谢了哦!

网友E:
如果只有时间控件的话,在删了重新调用嘛

网友F(2009-04-09):
语言改一下试试,计算机——属性——属性——参数——运行时的语言

网友G:
删除WINCC中的SYSTEM INFO通讯,再重新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