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解决办法

楼主(2008-04-07):
装上变频器后,大概有8台,PC的显示屏(是液晶的)广忽闪,要不就没信号,问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好象是干扰引起的,变频器惹的祸,改善以下PC的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试试,或把信号屏蔽作的再好一些啊,

网友B:
干扰,或是接触不良,没别的

网友C:
变频器的干扰,加个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D:
是不是零线接触不好,或是电磁干扰,

网友E:
变频器干扰,加过滤器,我们做过很多这样的情况.010-69552265,13520679453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