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报过流

楼主(2008-04-07):
各位好,我这里有一台 台安N2 380V 3。7KW的变频器一运行就显示OL,有时候又显示OCC我把929换了也是一样。请各位指导

模块是好的

网友A:
电流检测回路故障,与PC929没有关系.查以下CT器件看三个CT的输出是否一致,

网友B(2008-05-09):
路过,支持以上建议!!

网友C:
我以前也去见这样的毛病把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换了一边好了

网友D:
电解电容全换就好了!

网友E:
一般都是荷儿器件的问题。检查电路的问题。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F:
是啊,把驱动电路的电解电容器换了.

网友G:
我修的多了

网友H:
先看看电机有没有堵转再检查变频器也不晚啊,有的时候电器的故障不不是全因为电器本身的原因,应该多方面查找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