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地址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上位:ifix4.0

下位:AB的logix-L61的cpu

通讯:RSLINS的opc方式

问题:ifix通过OPC的方式如何读取PLC中某个整型变量的某一位的值?

 谢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还是盼有人回复

网友A:
实际OPC只是扫描RSLINS表中的数据,只要在RSLINS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在RSLINS只有topic的设置

在opc中只能看到整型变量,而看不到某一位!

盼回复

网友B:
具体到位的话,在整形后加:bit

通常读位值,格式如下:       word:bit

楼主:
问题是在opc中看不到某一位的状态!

是否在ifix直接按照这种格式读写就可以了?

回头试一试。

网友A(2008-05-07):
把OPC读出来的数转换成二进制或16进制,再进行异或运算就可以得出来了。

网友C:
在opc Client 的Item(就是数据点)界面中有一个Requested选项,看你的Word是什么格式,选择相应的选项,然后到database中就可以使用整形后加:bit 了;如果不对Requested选项进行配置,就不能使用其中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