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AC由速度模式调节到力矩模式以后,控制不符合要求,运动到一半电机自动回零。

楼主(2008-04-07):
我原来使用PMAC的速度模式,整个程序操作正常,不过由于速度模式电机的速度响应不够,现在换成力矩模式。不过现在驱动器改为力矩模式以后,PMAC没有更改其他设置的基础上运行程序,在慢速运行的条件下,电机运行正常,在速度快的时候,大约运动5到10秒钟,电机突然停止,然后自动回零,控制电机的程序不能运行,但是PMAC可以手动控制电机,请问,我的问题出在哪里?PMAC哪个参数没有调节好? 还是程序有问题,我用的是VC++编写程序。

网友A:
你电机的功率太小了,力矩不够,速度低的人可以,速度上去了自然不行。

网友B:
“现在驱动器改为力矩模式以后,PMAC没有更改其他设置的基础上运行程序”

问题多半出在“没有更改其他设置”,速度模式换成力矩模式,PID总要重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