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3OPCSERVER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现场应用和利时SMARTPOR 3.0.1,购买了和利时公司的OPCSERVER软件,现应用中出现如下问题,OPCSERVER软件5秒钟响应后,出现1分钟为响应,同时系统运行1个多小时后,会出现e:\v521\aqi\dll\syncline(111)-deadlock detected错误提示,请问各位大虾,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你在该OPC SERVER上注册了机器码了吗?

网友B(2008-07-03):
请问和利时公司的OPCSERVER软件多少大洋?需要授权吗?

网友C:
不是注册的问题,是NT的系统吗?

3.0.1里面应该自带了OPC的SERVER,你把OPC文件夹下面的几个文件拷贝到C:\WINNT下面再试试看

网友D(2008-10-07):
请问SmartPro3.0.3自带有OPC SERVER 软件吗?用自带的,是不是原来的操作站会不稳定啊?诚望大侠回复。

网友E:
SmartPro3.0.3自带有OPC SERVER 软件,运行不稳定。提供外挂的opc server通信软件包。供参考!

网友F:
需要买单独的opc server 软件,最好在一台不用来操作的操作员站上安装,并且要有和利时的注册码,还要进行dcom配置。

网友G(2009-01-31):
可以将Smartpro API包装成OPCServer软件,有意可以联系我,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