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电机在那种条件下自动回零?

楼主(2008-04-07):
电机自动回零一般发生在什么条件下?程序没有错误的条件下,电机回零应该是PMAC哪个参数或者什么环节的问题?

网友A(2008-07-04):
PMAC卡执行HM或HMZ命令是电机回零命令,你看一下电机运动I变量的IX25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