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数据备份与恢复

楼主(2008-04-07):
(一)、概述
FANUC数控系统中加工程序、参数、螺距误差补偿、宏程序、PMC程序、PMC数据,在机床不使用是是依靠控制单元上的电池进行保存的。如果发生电池时效或其他以外,会导致这些数据的丢失。因此,有必要做好重要数据的备份工作,一旦发生数据丢失,可以通过恢复这些数据的办法,保证机床的正常运行。
FANUC数控系统数据备份的方法有两种常见的方法:
1、使用存储卡,在引导系统画面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
2、通过RS232口使用PC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
(二)、使用存储卡进行数据备份和恢复
数控系统的启动和计算机的启动一样,会有一个引导过程。在通常情况下,使用者是不会看到这个引导系统。但是使用存储卡进行备份时,必须要在引导系统画面进行操作。在使用这个方法进行数据备份时,首先必须要准备一张符合FANUC系统要求的存储卡(工作电压为5V)。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数据备份:
(1)、将存储卡插入存储卡接口上(NC单元上,或者是显示器旁边);
(2)、进入引导系统画面;(按下显示器下端最右面两个键,给系统上电);
(3)、调出系统引导画面;下面所示为系统引导画面:

(4)、在系统引导画面选择所要的操作项第4项,进入系统数据备份画面;(用UP或DOWN键)

(5)、在系统数据备份画面有很多项,选择所要备份的数据项,按下YES键,数据就会备份到存储卡中;
(6)、按下SELECT键,退出备份过程;
2、数据恢复:
(1)、如果要进行数据的恢复,按照相同的步骤进入到系统引导画面;
(2)、在系统引导画面选择第一项SYSTEM DATA LOADING;
(3)、选择存储卡上所要恢复的文件;
(4)、按下YES键,所选择的数据回到系统中;
(5)、按下SELECT键退出恢复过程;
(三)使用外接PC进行数据的备份与恢复
使用外接PC进行数据备份与恢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这种方法比前面一种方法用的更多,在操作上也更为方便。操作步骤如下:
1、数据备份:
(1)、准备外接PC和RS232传输电缆;
(2)、连接PC与数控系统;
(3)、在数控系统中,按下SYSTEM功能键,进入ALLIO菜单,设定传输参数(和外部PC匹配);
(4)、在外部PC设置传输参数(和系统传输参数相匹配);
(5)、在PC机上打开传输软件,选定存储路径和文件名,进入接收数据状态;
(6)、在数控系统中,进入到ALLIO画面,选择所要备份的文件(有程序、参数、间距、伺服参数、主轴参数等等可供选择)。按下“操作”菜单,进入到操作画面,再按下“PUNCH”软键,数据传输到计算机中;
2、数据恢复:
(1)、外数据恢复与数据备份的操作前面四个步骤是一样的操作;
(2)、在数控系统中,进入到ALLIO画面,选择所要备份的文件(有程序、参数、间距、伺服参数、主轴参数等等可供选择)。按下“操作”菜单,进入到操作画面,再按下“read”软键,等待PC将相应数据传入;
(3)、在PC机中打开传输软件,进入数据输出菜单,打开所要输出的数据,然后发送。
以上的操作,都必须使机床处在EDIT状态。
二 华中数控系统参数的备份与恢复
相比前面两种系统的数据备份方法,华中数控的数据备份方法更为简单方便。具体步骤如下:
(一)数据备份:
1、在参数子菜单中输入权限密(按F3键);
2、在参数子菜单中,选择备份参数(按F7键);
3、选择备份到A盘;
4、输入备份参数文件名;
(二)数据恢复:
1、在参数子菜单中输入权限密码(按F3键);
2、选择装入参数(按F8键);
3、选择从A盘装入;
4、选择前面备份的数据文件名。

网友A:
现因公司发展需要数控机床改造技术人员:电气、机械师傅。专、兼职皆可。要求:电器人员需熟练掌握国内主流系统与国外西门子、法拉克系统的调试与编程。机械人员需懂车、铣床的机械结构,有过数控改造的经验。有意者与15996422460 周先生联系,在南京。

网友B:
还有CNC->CFCARD的备份,大概一共备份出来要在15个左右

网友C(2009-05-29):
能不能提供一下三菱M70的备份操作?

不胜感激!

网友B:
恢复前,做好加工程序、参数、螺距误差补偿、宏程序、PMC程序的备份,而且谨慎。最好所有轴都回原点了

网友D(2010-01-19):
中国人民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