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下载

楼主(2008-04-07):
请问 我在下载程序时出现;A compile error occurred,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是什么原因,单下载Data Block、System Block,都能下载成功,但下载Program Block是就出现A compile error occurred,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提示。

所用硬件CPU224XP CN     AC/DC/PLY

网友A:
您首先應該確認您的Step7 MicroWin軟件版本不低于4.0 SP3的版本,同時軟件的界面必須被設置成中文。

楼主:
那请问怎么设置成中文呢?

网友B:
在OPTION 里选择

网友C:
CN的要设成中文的。

网友D:
      在工具栏中选 tool 之后按Imhx说的做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E(2009-02-12):
偶是新手,谢谢楼上的,3Q!

网友F(2010-12-07):
帮了我一个大忙,正在困惑,查了半天手册都没解决,留言表示感谢

网友G:
学习了,这里好多高手,。虽然我也是,,,呵 。。呵  。。。

网友H(2011-09-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刚好看到,谢谢!

网友I(2014-12-29):
学习了,这里好多高手,。虽然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