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被占用,怎么办啊?

楼主(2008-04-07):
一台工控机上,新装的系统,com1口却被占用,怎样才能知道它被什么占用了?

这个口必须要用。

网友:
com1后面插的是什么东西就被什么占用了嘛。。??比较奇怪楼主的问题。

网友A: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看看

楼主:
什么都没插,

装了组态王,因为跟PLC连不上,所以想测下端口,就安装了OMRON的软件,测试说那个端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了,拔掉端口后面的数据线也是这样。奇怪

网友B:
右键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

将通讯端口停用再启用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
组态王使用中?????

网友C(2009-03-02):
我也遇到这个鬼了,按照4楼兄弟说的办法都试过,没见效。

网友D:
可能软件造成的吧,以前遇到过,直接更改了下软件后用的,跟楼主软件不一样,

网友E:
工控技术群(红色高级群):41015653  在线交流.
建群之目标,旨在技术交流,资料交换,望广大群友给予支持与配合,不甚感激! 非技术人员勿挠!欢迎技术人员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