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的调速

楼主(2008-04-07):
各位师傅:变频器的调速定位器的三根线接法,没有说明书,但是知道接在那里.定位器应选多少K.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端有标记,而且是分段的端子,不同功能的在不同地方  一般是  10V  0   地      和电位器对着接就知道了,可以试一下,我五年前就这么接的哈哈,不会坏  用电位器调速要求不高,大多数变频器用  20千欧  的  大点小点影响不大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电位器  不叫定位器  有定位功能的变频器这几年也出了些,如果你说的是那种应用最好网上找找说明书,别乱接

楼主:
谢谢ZHUHE师傅,受益.

网友B:
什么牌子的?应该用2.2K以上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