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接线图

楼主(2008-04-07):
谁能给我一个TRIO 205X 和伺服驱动的接线图?

网友A:
205X属于欧卡,所以要接线,需先把96针引出来,或和代理商联系,搞到接线箱。接下来的接线就简单了,根据不同的控制方式,有不同的接线方式,最基本的是伺服方式和步进方式。

留下邮箱,我会把206X的接线方式给你。其道理都是一样的。

楼主:
谢谢,205x和206x相近么?

liuxl1201@126.com

网友B:
205和206的区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最明显的就是性能参数上,包括编码器的通道;模拟量的分辨率指标等。此外,205虽然是欧卡,但是有代理商为了方便接线等,有作出封装的外壳,方便接线。可联系下北京阿沃德自动化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