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水泵空转电机就要烧,风机空转就没事?

楼主(2008-04-07):
如题。为什么水泵空转电机就要烧,风机空转就没事?

网友A:
水泵控制则泵内汽蚀余量过高,损坏叶轮,同时发热,超温烧电机;找本化工原理好好看看就明白啦。

网友A:
水泵空转则泵内汽蚀余量过高,损坏叶轮,同时发热,超温烧电机;找本化工原理好好看看就明白啦。

网友B:
水泵刚运转的时候,也没有水呀,我们小时候在农村见到的抽水机,

有的泵很快水就上来,有的泵要往里灌水好半天,水才上来,没见电机

烧过,也没见泵烧过;

只知道螺杆泵没有介质,会坏泵,但未听说电机坏;

网友C:
烧泵头密封处。不是电机。

网友D:
水泵空转是不会烧电机的.只有扬逞过低时才烧电机.空转和扬逞过低是两码事.

网友E:
风机属有载启动不会烧

网友F:
会烧水封吧,没水时水封温度会高

网友G:
楼主说的是潜水泵还是离心泵啊 潜水泵如果有水的话你把转子抽出来也不会烧我还没见过101度的水 如果是离心泵没水空转那肯定烧机封。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泵有很多种类!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泵有很多种

网友B:
农用抽水泵是什么类型的泵?应该是离心泵吧

网友J:
会烧水封吧,没水时水封温度会高

有过这样得教训

网友K:
分析楼主可能说的是小型潜水泵,一般这种水泵都是恒功率输出,不带负载(水)时转速会升高,发热量加大,另一个原因是这种泵一般体积设计得较小,内部空间有限,工作介质兼作散热用,所以通电时脱水时间太长会烧毁

网友L:
我曾经见过一种潜水甭,工作的时候就要向机体内灌水,为充水式的,还有的离心泵,没水时会烧密封

网友M:
同意电笔一支的说法

网友N:
除了潜水泵,其它的是不大因缺水坏的

楼主:
离心泵也会因缺水烧。

我们这里冬天管道冻住了,然后水泵缺水,然后跳闸,有哥们直接换了一个大空开。最后导致电机烧掉。

我觉得电机就是空转,电流可能会大点,但是应该不止于烧掉。

网友O:
可能空转导致发热严重,然后导致机械卡死,再烧坏电机。

网友P:
同意楼上的意见,电机空转时电流应该小一点,只能是先烧机封,然后卡死,再烧电机

网友Q:
真正的叫法是机械密封,简称机封.

网友R:
我也在学经验

网友S:
同意楼上的意见,是先烧机封,然后卡死,再烧电机 ,我修过.

网友T:
水侵泵没有水空转因散热不良,线圈我们的尼龙绝缘材料容易坏

密封也不行

网友U:
潜水泵靠水散热,没水运转肯定会烧

楼主:
感谢各位。学习了。.....

网友V:
水泵怕气蚀,风机怕喘震

网友W:
没见过啊,ni 你空转时间太长

网友X:
同意 19楼所说

网友Y:
同意电笔一支的说法。

网友Z:
我修过多种水泵,十分经验的告诉你,因为水泵在无水的情况下,水封因为没有水的散热干磨的话温度上长很快,所以会将水封的密封胶圈烧坏.(不论是磨块式的水封还是胶圈式的.)

网友Z:
风机的进风口如果太大也会增加负荷,时间长了也会烧电机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烧泵头密封处。不是电机。

网友AB:
挺不错哦!大家都很专业哦!

网友AC:
"潜水泵如果有水的话你把转子抽出来也不会烧"会有这事,没见过?我想会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