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7A怎么老是提示您选用的设备支持13以上的版本

楼主(2008-04-07):
我在下载WINCC FLEXIBL 下载TP177A怎么老是提示“您选用的设备支持1.3以上的版本,软件支持1.2以上的版本”而画面老是下载不来,不知道是何故?请高手指点指点一下。

楼主:
我在下载WINCC FLEXIBL 下载TP177A怎么老是提示“对于所选传送类型,连接的设备支持版本13,PC软件只支持版本12以上的设备”而画面老是下载不来,不知道是何故?请高手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A(2008-05-26):
把屏幕的操作系统刷新一下就行了,我也遇到过的.具体操作是菜单-文件-传输.........,记不清了,可看帮助文件.

你的WINCC FLEXIBLE是什么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