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借人气问问-请问能够给GPRS模块直接供电吗

楼主(2008-04-07):
我看TR800手册说模块供电电压范围是3.4-5.5v之间,可是开发板的电源部分有几个芯片。我想知道能否直接给模块的pwr管脚直接输入如4.8v,不需要什么电源芯片,大家说可以吗?项目很紧希望大家能帮忙。
最近发现几个很不错的GPRS群55349647和52497844,里面好多人,做各种模块的都有。给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
GPRS模块内部都有电源管理模块。不要超过它的限值就可以。

网友B(2008-11-11):
我供的直流24V可以吗

网友C:
GPRS模块内部都有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D:
最好还是等电源稳定后再供电,加几个电解和电感,

网友E:
我们做的是5-35v自适应的

网友F:
模块本身是已经有电源管理模块了,一般是3.3V到4.8V之间都可以的。那如果是自己外部做电路,当然是想要多少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