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流水线系统
新人求助:电加热棒意外熔断如何自动报警?

楼主(2008-04-07):
各位高人:
小弟初涉此领域,万望各位给予大力帮助,不胜感激. 因小弟目前尚未有积分,也无法给予各位回报,请见谅.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我公司有一产品是用压机和模具压制成形的,过程中要加以一定的温度和压力. 我所碰到的问题是:我们的模具是多腔模,里面有十几个加热棒.有时某根加热棒会因各种原因熔断,这样局部区域的温度就不能满足要求.我想设计一个方案,使得任何一个电热棒出现断路都能对操作者给出声光报警,或者直接与设备联动,出现断路立刻停机. 我们的难处在于,这些加热棒不是一直处于工作状态,而是加热到一定温度区间后会自动断开,等温度降低到区间之外,再自动开始加热.我们的控制希望能够实现对加热棒本身的监控.
附加一条: 由于模具空间原因,很难在每个加热区布置一个温度传感器.因此目前我们是几个加热点用一个传感器,即以监控一个加热点的温度来同时控制几根加热棒.如果断路的加热棒不是传感器附近的那个,则很难知道加热棒已经断路,从而影响产品的质量.
我们使用的控制系统是Simens S7 PLC
敬候佳音

网友A:
说实话我们也遇到类似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加电流互感器。
而且我们还遇到加热棒星形接法断一路最后烧了另外两路的情况。

网友B:
国外仪表有这样功能,比如RKC.. 加热器断线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