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楼主(2008-04-07):
电源变压器的检测
1.检测绕组的通断 用万用表R×1档分别测量电源变压器的一次(初级)、二次(次级)绕组的电阻值。通常,降压变压器一次绕组的电阻值应为几十欧姆至几百欧姆,二次绕组的电阻值为几欧姆至几十欧姆(输出电压较高的二次绕组,其电阻值也大一些)。
若测得某绕组的电阻值为无穷大,则说明该绕组已开路损坏;若测得某绕组的电阻值为0,则说明该绕组已短路损坏。
2.检测输也电压 将电源变压器一次侧的两接头接入220V交流电压,测量其二次侧输出的交流电压是否与标称值相符(允许误差范围为≤±5%)。若测得输出电压低于或高于标称值许多,则应检查是否二次绕组有匝间短路或与一次绕组之间局部短路(有短路故障的电源变压器,工作温度会偏高)。
3.检测标称电压 对无标签的电源变压器,应测出其额定电压后方可使用。检测时,可从一次(初级)绕组引出头的端部用卡尺或知分尺测出漆包线径,根据表6-1查出该线径的载流量A。再根据经验公式(即C=15×A)选出电容器C的电容量,将该电容器C(应是耐压值为400V的无极性电容器)串入电源变压器的一次绕组回路中,接入220V交流电压。再测量电源变压器一次绕组两端的电压,该电压即是电源变压器的额定工作电压。

4.检测绝缘性能 电源变压器的绝缘性能可用万用表的R×10k档或用兆欧表(摇表)来测量。
电源变压器在正常时,其一次(初级)绕组与二次(次级)绕组之间、铁心与各绕组之间的电阻值均为无穷大。若测出两绕组之间或铁心与绕组之间的电阻值小于10MΩ则说明该电源变压器的绝缘性能不良。
电源变压器的检测方法也适用于行推动变压器和开关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