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电解电容器

楼主(2008-04-07):
铝电解电容器:
1、铝电解电容器型号说明
产品 名 称 型号标识 注 释
铝电解电容器 CD110、CD110X 标准品及缩体
CD110X为普通品的缩体,现来料皆满足要求,该电解不能用于高频电路中; 85℃品
超小型铝电解电容器 CD11C 该型号一般体积为4×7、7×7;85℃品
宽温铝电解电容器 CD117H 宽温、高稳定、低漏电
该型号产品要求损耗低≤2%、容量误差小为K级;105℃
铝电解电容器 CD288 高频、低阻抗
高频电路一般选用CD288; 85℃品
宽温铝电解电容器 CD288H 宽温、高频、低阻抗
高频电路中温度较高一般选用CD288H;
105℃品
宽温铝电解电容器 CD263、CD268、 宽温、标准品
非高频电路该位号周围温度较高时选择CD263;105℃品
宽温铝电解电容器 CD26C 宽温超小型,体积为4×7、7×7;85℃品
铝电解电容器 CD71 无极性、标准品
无极性标志;85℃品
宽温铝电解电容器 CD71S、CDS、 S校正电路专用;无极性标志;105℃品
焊针式铝电解电容器 CD292、CD293 电源滤波电解,CD292四引脚、CD293两引脚;85℃品
焊针式铝电解电容器 CD294 宽温电源滤波电解,背投用;105℃品
2、几点说明及使用要求:
a. 铝电解电容器的容量误差除CD117H为K级外,其余皆为M级;
b. 直流电解电容器是有极性的;插反通电后易击穿;
c. 使用电压不要大于额定值,一般为额定电压的70~80%;
d. 高频电路一般选用CD288;
e. S校正用铝电解电容器应选用CDS;
f. 在电路周围温度较高时应分别选CD263、CD288H等;
3、替代使用说明:
a. CD263可替代CD110;
b. CD288H可替代CD288;
c. 若安装尺寸允许CD110可替代CD11C、CD263可替代CD26C。
d. CD288可替代CD110

网友A:
介绍比较清楚,支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