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用过西门子的伺服,通讯口是什么协议的?

楼主(2008-04-07):
     朋友们,谁用过西门子的伺服,他的通讯口是什么协议的?是不是标准Profibus-DP的协议?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麻烦您告知以下,谢谢!!!

网友A:
1,要看你选的伺服的具体型号

2,要看选择的通讯模块是什么(象S120 本身就标配有PROFIBUS或以太网口,不需要单独加通讯模块)

网友B:
西门子的伺服有几种通讯板供选择,其中Profibus通讯板采用标准Profibus-DP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