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应急(指示)灯两火一零的疑惑

楼主(2008-04-07):
我是一商场的维修人员,最近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消防应急指示灯突然全部罢工,经检查为开关箱的kbo三相四线式开关断零,380星形接入了应急等,电压过高烧坏了,拆开看,发现两根火线一根零线接入灯内,一根是充电,一根正常照明,另一根零线,两根火线都是同一个开关箱出来!同一个总开关。现在我不明白!为什么用两根火线,且施工图也是这样要求的,可我用一根火线接入灯内改装一下(把充电线和正常照明线并联)也可以正常使用,图纸和施工为什么这样浪费材料呢!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其中一根火线时做开关用的,例如市电正常时,如果你不想让它亮,可以通过开关控制。

网友B:
一根火线为开关线,另一根火线为检测线.当检测线上有220V电压时,可以通过开关来控制灯的亮暗;当检测线上无220V电压,即停电时灯亮

网友C:
应急灯,有电的时候灭,没电的时候亮,是自动的啊。

网友D:
你不妨可以这样子想:在线式充电应急灯+普通可关断照明灯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E:
我也曾经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学习了!

网友F:
一根火线是市电,一根火线是应急电源,一根是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