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直接启动与变频器启动那个力矩大

楼主(2008-04-07):
现有一台电机是90KW,是用在球磨机上,正常运转时电流是140A, 现在是直接启动有时启动困难(现场变压器容量不大,有一定压降.)我们想改用变频器起动,不知行不行?有经验的大侠请给指点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没问题,选变频器是要打一档,用110KW的变频器

网友B:
   “我们想改用变频器起动,不知行不行?”

1、电机直接启动,启动电流大,功率因数低,有效转矩小;

2、电机变频启动,启动频率按电机额定转差设计,启动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启动转矩就是额定转矩;

3、启动频率的计算方法:f 启动频率 =  P×△n/60 = P×(n1 - n2)/ 60;

4、所以你的球磨机,用变频启动非常好!

5、但是,球磨机启动后,再切换到工频电源上去,变频器退出运行,这样省电,因为变频器有10%的损耗;

6、在变频启动后,先让变频器自由停车后,0.1秒内再用接触器把球磨机电机从变频器输出端切除,再用另一个接触器把球磨机电机接入工频电源;

网友C:
变频器有10%的损耗什么意思??????????

网友D:
楼主是那里的。

我这时有专业改球磨机的

网友B:
    “变频器有10%的损耗什么意思?”

1、变频器有10%的损耗,就是说变频器输入的电能,只有90%输出推动电机做功,10%自己损耗了!

2、特别是变频器用PWM调宽波模拟正弦交流电,谐波损失很大,10%的损耗是最小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