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RS232不能用

楼主(2008-04-07):
各位高手请帮帮我:

       我的笔记电脑没串口,买了USB转RS232串口线(捷瑞牌),接到S7-200上,通讯地址波特率都设置正确,但是就是检测不到PLC.

各位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另外,我的电脑USB接口是1.1的,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可能有关系,试试吧。我用过,没有问题,安装西门子的USB转串口的驱动。

网友B:
没问题,今天刚试过,200    300都试了.

网友C:
速度要在19200BPS以下。高了,USB--RS232连不上的。我3年前在一个电子市场找不到好的能和西门子PLC通讯的USB--RS232,后来找到了Z-TEK的,很好用的。不过价格是高了点,然而好用的很。后来我们自己生产多种PLC的通讯电缆。USB接口的也有的。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相互学习。我的QQ:4027 61721。

网友D:
  设置好了后它会自动分配一个端口即COM口,设置通讯的时候要改为COM?的,再通讯就OK了

网友E:
估计肯定是你的转换器不好。建议你用一个PC卡转232的转换器。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F:
USB转串口,现在市场上的一般价格在40+的性能会不错。但是经验表明速度比实际的串口会降低很多。曾经尝试过使用USB转串口来更新TP270的IMAGE,需时40-50分钟,使用实际的串口在6-7分钟。

另外一个建议,笔记本扩展串口使用PCMCIA转串口的方式,价格大概在130-150一块。性能很不错。

网友G:
应该不会有问题,是不是硬件本身的原因?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在台式机上试过了,直接接台式机的串口,可以连上,再用USB--RS232接,又连不上了

所以应该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

PS:设置通讯用的是自动分配的COM口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在台式机上试过了,直接接台式机的串口,可以连上,再用USB--RS232接,又连不上了

所以应该是USB转串口线的问题

PS:设置通讯用的是自动分配的COM口

找根串口对联线试试看USB-RS232的转换线是不是工作良好?

我曾经有过立特的线,还是可以用的。但是感觉不如直接用串口连那么可靠。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建议换一种型号的USB-RS232的转换线试试看吧。

网友I:
另外买一根线吧,力特USB 2.0转RS232还不错,大概80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