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程序块加密

楼主(2008-04-07):
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将FC,FB块加密!不胜感激!!

网友A:
在不使用加密软件的情况下,用STEP7也可以加密

首先生成该 fc/fb 的SOUCE FILE文件,在其中加上一句:know_how_protect, 编译并保存,然后把这个souce file 删掉,下载 fc/fb即可

网友B:
同意一楼dddddddddd

楼主:
怎么生成 fc/fb 的SOUCE FILE文件呢?能不能截图说明一下阿?

网友C:
 不要轻易删除用来加密的原文件 那样加密的块就永久解不开了

网友D:
同意一楼,这样做可以的我实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