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4-07):
请教一个问题?一台变频器带动一台75千瓦电机,电机启动运转到正常工作后过一段时间,显示报警电压低,电动机停止运转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直流回路主接触器接触不好,以前在东元132KW变频器我与到过

楼主:
直流回路主接触器不好,是不是要拆下变频器修理呢?拜托!给个回复

网友B:
呵      是的在变频器内部

网友C:
呵呵,1 楼主的"电机启动运转到正常工作后过一段时间,显示报警电压低,电动机停止运转了,"是经常性的吗?

         2 查系统电压正常稳定否,故障时有无大负荷起动;

         3 变频器前的元器件如空开和接触器有无故障或接触不良;

        4  变频器起动和调频信号由那里给,变频器起动信号稳定吗?

        5  变频器自身故障,换一台变频器试一下.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楼主:
这台变频器最近一两天都能正常工作。但出故障时,经常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了,不确定的时间频繁停机,检查输入变频器三相电压均正常在390V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直流回路主接触器接触不好,以前在东元132KW变频器我与到过

ABB的变频器有这个吗

网友E:
1楼的看法对,如果不拆下变频器能打开外壳就不用拆了,接触器可以找同型号的代替,如果确实找不到,也可以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