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313C-2DP能带CP342-5吗?

楼主(2008-04-07):
我现在在做一个项目,请问高手西门子S7-300 CPU 313C-2DP能不能带CP342-5(4号槽,)现在CP342-5带ET200M,但现CP342-5的BUSF指示灯一直亮.我在OB1编写了调用CP-300 CP342-5的FC1、FC2。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台难了 还没有实际搞过哈 。

网友B:
可以带,当CP342-5的BUSF指示灯一直亮时,你带从站了吗?

网友C:
CP342-5不可以带ET200M的,CP342-5只能做为从站使用。

网友D:
西门子S7-300 CPU 313C-2DP不能带CP342-5,CPU 314C-2DP能带CP342-5

网友E:
可以带的,342-5的功能比自带的DP口功能强,也可以作主站,建议检测以下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