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实时数据库的时代了

楼主(2008-04-07):
好多公司正在研发自己的组态软件,在国内,组态软件的争夺战当时告一段落,工厂信息化越来越热,就象ih,pi,infoplus,,insql,力控,组态王已开辟数据库战场。

网友A:
我参加过Aspen的实时数据库项目,学会了OPC及DDE接口,

但此项目在企业中发挥过屁作用!纯粹是上级部门指定60万费用给利益单位而已.

网友B:
自己的组态软件通用性比较差。还是用的通用组态软件比较多,除非客户很在乎,否则可以用盗版。实时数据库在企业信息化中很重要。以后会受到更大关注。

网友C(2008-07-25):
天下三分明月夜:你遇到的正是有钱花不出去的,现在用实时数据都是企业信息化的核心,还要大量的上层应用的开发。

网友D:
实时数据库(RTDB)的应用前景

  应用实时数据库系统的经济效益是十分显著的,特别是对大型流程工业如石油、石化、化肥、冶金等。其主要的经济效益来自于对过程的监控以及对实时变化的过程进行及时的响应、快速地决策。特别是对管理层,利用实时数据库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以采取正确的管理方法。应用此类产品带给用户的主要经济效益为:

1、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实时数据库平台,为先进控制和优化提供了保证。在流程工业,特别是石化企业,应用先进控制和优化技术以提高企业的效益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实时数据库是先进控制和优化的基础,如果它与其他产品如在线仿真和流程模拟软件一起应用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效益。

2、由于实时数据库系统的集成作用,即不仅可以将工厂控制层与管理信息系统集成起来,而且也可以将不同的控制设备如DCS、 PLC等集成起来,使得工厂管理层可以实时地得到来自工厂过程的实时数据,这样就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与应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使管理信息系统实时、高效地运行。

3、由于实时数据库系统具有很短的实施周期,用户可以很快地从应用中获得投资的回报,同时Windows 的平台也使系统的安装与维护更加容易。

4、通过对影响过程的运行状态的关键参数的监控,使生产的运行状态保持平稳,当生产状态发生变化时,可以及时地作出反映,避免装置及设备停车,这方面的效益是十分巨大的。

5、通过对影响原材料用量的过程以及公用工程中水、电、汽、风的用量的监测,你可以及时的发现问题,特别是对生产调度人员来说,可以利用实时数据库及时地平衡公用工程及物料供应系统以减少单耗,提高经济效益。

6、优化生产过程,提高产品的产量及质量。

7、你可以利用实时数据优化你的生产过程。生产管理人员以及工艺管理人员可以利用当前的和历史的数据对生产的工艺过程进行在线分析,进一步发现过程运行的规律,及时地调整工艺参数,使过程处于优化状态。同时也可以通过对影响产量及质量的过程参数的监控,达到提高产量及产品质量的目的。你甚至可以根据统计规律对产品的质量数据进行在线分析,预测产品的质量从而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

8、动态地监控生产成本。

9、成本控制人员可以利用实时数据动态地监控生产成本,使成本控制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在生产的完成后,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10、分析事故原因,你可以利用当前的和长期的历史数据,对事故进行及时的分析,精确地定位事故发生的原因,以避免事故的再次发生。

网友E:
楼上的说得不错

网友F:
参加了几个项目,都要求组态软件和信息层有接口

网友G:
再实时的东西,没有好的分析工具,强大的接口,只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