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dkj310电动执行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08-04-07):
    大虾们,我遇到一台dkj310电动执行器,以前没装过这种电机,它只输出一个90度角的转向

在我们这是用来开关风机闸板的,但是配电柜里的东西都用不上,现在就要求它能正常的转动

有正反方向就行了,不需要信号线了,我不 知道该怎么接线,它有个带排插的端子有十多个孔出线端有4根

也就是说进电源4根线,插头4个眼对角相通,大虾们谁知道就帮帮忙吧!

网友A:
得根据设备要求接线,如有的通风系统要求风机启动阀门开启,停止时阀门关闭。

楼主:
        这个风机很简单的就是控制窑温废气循环大小的,他一直在转着,窑温高了就把闸板开大点小了就关小点

说白了现在就是要求这个电机能正反转就行了,感谢哥们提醒了,哎~~~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接线,害怕接错烧电机

网友B(2011-07-30):
关于DKJ310接线请联系我网址:http://xawjkj.cn.alibaba.com    电话:13289883852  王先生       西安望江自动化仪表厂销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