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主轴转速突变

楼主(2008-04-07):
三菱M64CNC伺服主轴驱动器SPJ2-110配电机SJ-PF11-01在空转或者加工时,转速瞬间突然降低后又马上恢复正常,请教各位高手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2008-05-20):
有可能是主轴PLG(或相关电缆)方面的问题,因为如果是瞬时故障,只要是在伺服允许时间(SP055 SETM 一般设置为12 S)内,是不会有报警的,瞬时故障后,伺服会再恢复到设定值。

可以用示波器监视A,B,Z(主要是A,B)波形,CH6-CH1(A),CH7-CH1(B),波形为3V方波,CH8-CH1(Z)波形为3V尖冲脉冲,通过在线检测可帮助判断故障点,其他方法就是交换试验了。

网友B:
可能是机械或者皮带的问题

网友C(2009-07-15):
是不是经常这样还是偶然出,应该是plg有问题,可能主轴轴承损毁引起的磁头测不到磁环引起的,如果轴承没毁那就是plg的问题,直接更换plg是不行的,还是用视波器看ABZ信号。plg 不良。

网友D:
查看电机负载,有可能是PLG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