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V31变频器警报

楼主(2008-04-07):
本人有一台0.75Kw ATV31变频器,上电即报CrF警报,查过充电电阻未损坏,继电器也是好的,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谢谢了!

网友A:
在说明书上说的是你的电容负载电路出现故障,建议更换变频器哦!

网友B:
对,换变频器吧,这个通常是变频器的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