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灭鼠的好法子?

楼主(2008-04-07):
各位同仁:

谁有灭鼠的好方法,我们公司配电室里始终都有老鼠,什么老鼠药、老鼠夹、粘鼠板都用过了,可作用不大,老鼠始终无绝迹耶!

灭鼠器械还有哪些?谁用过超声波灭鼠仪?作用好吗?可气的是老鼠竟钻到正运行的37KW的变频器里去了,它去见了阎王不说,光变频

器修理就两千多,我也叫老总罚了二百大洋。谁有好法子谢谢指导!

网友A:
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洒点--------------------------------------------------------猫尿。

网友B:
你不是电工吗?用电呀,用电电死它。搞一个电网,老鼠一般是沿墙角走,拉一根电线,裸线挂上火线,呵呵呵,非死即伤。

网友C:
养只猫最好!养只猫最好!

网友D:
我们单位的鼠患原来越来越严重,什么药也无效;

自从单位食堂里养了十多只猫后,老鼠越来越少,

但猫生小猫的本领很强,食堂里的猫太多,吃饭盯着你;

网友E:
养几条蛇也可以嘛!   仅供参考.

网友F:
哈,楼主亲自出马,横扫鼠辈...

网友G:
这只能说明你们配电室的五防没有做到位,养什么都没有用,安全隐患,说不定哪天你会听到配电室放炮

网友E:
他山石讲的好我们单位配电室也讲"五防一通"

楼主:
忘了向各位说明,变频器是在另一个地方的,深井泵用的,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我们配电室也按要求做了,凡是有出线的地方都堵上了,大门小门都有挡鼠板0.5米高.但还是有,不知谁还有啥法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只能说明你们配电室的五防没有做到位,养什么都没有用,安全隐患,说不定哪天你会听到配电室放炮

请问什么是“五防一通”?

网友I:
自从人类出现就与鼠辈作斗争,想灭它是不可能的,只有防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