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36求助

楼主(2008-04-07):
   西门子6SE7036,315KW,运行在20HZ电流270A左右电流显示个位数正常能看请数字,升到50HZ时,电流显示个位数和十位数的变化很快,看不请数字,升到70HZ时,电流显示个位数,十位数和百位数的变化都很快,看不请数字显示不正常,报A20,运行一分钟左右报F11停机,请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A:
应该是参数存在问题,查查电机参数,是否正确.加速时间可能太短,答不到要求

网友B:
检查加减速时间,负载是否惯性太大。

楼主:
参数是没有问题的,是原来用了几年的设备

网友C:
谁有6RA24 主板 ?

E82DV113K 主板 ?

网友D:
估计是你的参数设置的问题,P462 P464 ,如果没问题的话就是你的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E:
摇摇电机。。。。.............

网友F: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网友G:
如果外围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驱动有问题,你说看不请数字是电流变化太快的结果.看这分析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G:
TO:KANGZHENG

6RA24主板修过10多块,这板难买,有问题可以交流下.QQ:737410851

楼主:
我把电源板换了还是老样子,正.....

楼主(2008-05-21):
这个变频器烧了我5个模块了.头都要炸了.哎....

网友H:
功率部份有没有检查?CUVC的功率设定对吗

楼主:
CUVC的功率设定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