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雷达液位计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空罐(没有液位)状态下,翻板液位计显示为“0”现场操作工也说现在没有料进入灌中。雷达液位计总是显示有读数。我用HART375校验了几次,校验归零后,不到2-5分钟雷达液位计又显示罐中有液位。可翻板液位计显示还是为“0”。奇怪的是只要当罐中有料的时候雷达液位计就显示准确。一旦无料又显示不准确。

网友A:
设定一个死区阿。到死区域内,显示即为零。

网友B:
你选用的大概是导波雷达了.是缆的下面带锤体,在量程设的大时,锤和缆间有个强反射.如果是杆的,下面的顶端接触了罐壁(或者虚接触,在雷达的发射范围),也形成了强反射.特征是显示的值是固定的.都可以用软件修改,屏蔽掉.(杆式可以在安装上改进).

网友C:
同意2楼,提示检查检查安装方式和位置。

网友D(2009-02-28):
下面有盲区

网友E:
雷达的底部设置没有调好。rosemount的产品雷达产品可以通过的调试软件调整。13820970068朱先生。

网友F:
范围没设好,4MA的对应值

网友G: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我用2楼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H:
量程设置问题,建议检查量程或改安装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