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AB两相接反会怎么样

楼主(2008-04-07):
如果将编码器AB两相接反会怎么样呢?多多指教......

网友A:
如果是90度相位差的增量型编码器会使输入的信号反向.

网友B:
接反后,你接收到的信号是反的,如果用在PLC上,用高速度计数器,得到的就是跟你要求的相反!

网友C:
结果就是相反的

网友D:
合你想得到的結果相反

网友E:
要分辨方向不能接反!

网友F(2008-05-28):
要分辨方向时不能接反!如果你只用其中一相作计数,无所谓

网友G:
对头,有方向判断就不能接错,只计数,无方向就无所谓

网友H:
7楼                           对                          对

网友I(2009-03-24):
对头,有方向判断就不能接错,只计数,无方向就无所谓.meiyou

网友J:
大家正解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