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SFC块

楼主(2008-04-07):
s7中怎样插入一个SFC60块,我在OB中怎么提示"无法放置"

小弟求助!

网友A:
qq:95854359大家一起学习西门子.

把编程语言改为STL,然后使用call就OK了

网友B:
LAD也有CALL指令

网友C(2008-05-28):
你是不是用的stdlibs中的SFC60啊,不要用这个里边的。用Standard Library中的就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这是库版本的问题。

网友D:
对,从标准库中直接复制后,粘贴到您的项目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