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和计算机通讯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单位有一台S7-300,我想把里面的程序下到笔记本里,用编程电缆和计算机连接上后,笔记本不能检测到PLC,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你的PC/PG没设置好,还有检查一下通讯电缆

网友B:
安 套路仔细检查下 应该就行

网友C:
在PC/PG接口设置那好好检查一下,还有确定编程电缆没问题吧。

网友D:
在PG\PC接口设置PC APPTER后,即可通讯,今天刚试过,用的还是USB转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