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合理吗?是否有相关标准?

楼主(2008-04-07):
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合理吗?是否有相关标准?
我公司新购置的铜焊机电源为两相380V供电,电源的通断由接触器控制,但此接触器只控制其中一相火线,另一相火线直接与铜焊机线圈相接。即此铜焊机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线圈上也有对地220V电压,对另一相火线380V电压。我们要求厂家改造为铜焊机的两相电源线改为均通过接触器的控制来使其通断,以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请问各位高手我们的要求合理吗?是否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谢谢

网友A(2008-01-16):
我在三维上也发表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3dportal.cn/discuz/viewthread.php?tid=435200&highlight=%C1%BD%CF%E0%BB%F0%CF%DF%A3%AC%D6%BB%BF%D8

楼主(2008-04-07):
铜焊机的实际接线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在三维上已经后了初步的答案

网友B:
这是哪个设计的

网友C:
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但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是第一位的.

网友D:
这对人身没有危险。因为变压器有隔离作用。这种不和人体直接接触的部分,关机后有没有电,可能不会有国家标准强行要求。电焊机是一种频繁开关的设备,工作的时候,两个端点都有电尚且允许,就是因为不允许有人接触,才能确保安全。不焊时只有一个端点有电,同样不允许有人接触,当然也是安全的。

举例来说,彩电关机后,彩管上还会有很长时间保留上万伏高压,因为没人去碰,也是安全的。

网友C:
东方,你好.你说的"不焊时只有一个端点有电,同样不允许有人接触,当然也是安全的",偶有不同看法:是不允许有人接触有电端点,但在工作中不可能不接触焊机外壳,如有电端点的线路绝缘损坏或下降,而导致漏电或搭壳,此时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彩电与焊机构造不同,使用也不同.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E:
无所谓,就象220只关火线一样。

网友F:
不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两相380V供电铜焊机,只控制其中一相火线,另一相火线直接与铜焊机线圈相接,线圈上也有对地220V电压,为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要采用二线控制电源。

网友G:
肯定不安全啦,不过就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规定

网友H:
其实所谓‘两相380V供电’,就是单相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东方,你好.你说的"不焊时只有一个端点有电,同样不允许有人接触,当然也是安全的",偶有不同看法:是不允许有人接触有电端点,但在工作中不可能不接触焊机外壳,如有电端点的线路绝缘损坏或下降,而导致漏电或搭壳,此时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彩电与焊机构造不同,使用也不同.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同意此种观点,不允许并不是说工作中不会去接触它。再说了,电视机的外壳时塑料的。而此焊机外壳均是金属的。我查到国家标准了,在三维上有,我贴过来,大家看一下:

网友J:
这还用问吗

拉闸兼修的时候肯定危险

网友K:
现在东西没有规定,只是有些人认为赚钱是硬道理!只有我们自己做事小心呀!

网友L:
应该是不能这样的,你自己改善一下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东方,你好.你说的"不焊时只有一个端点有电,同样不允许有人接触,当然也是安全的",偶有不同看法:是不允许有人接触有电端点,但在工作中不可能不接触焊机外壳,如有电端点的线路绝缘损坏或下降,而导致漏电或搭壳,此时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彩电与焊机构造不同,使用也不同.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同意此种观点,不允许并不是说工作中不会去接触它。再说了,电视机的外壳时塑料的。而此焊机外壳均是金属的。我查到国家标准了,在三维上有,我贴过来,大家看一下:

如果有此规定请贴过来,大家学习一下。我感觉不大会有这样的规定。否则好多电器都违规啦。比如调光台灯,也是只关一条线,又不知道关的是火线还是地线。而且还是铁杆软管,时间一长没有一个不磨损漏电的。“拉闸兼修的时候肯定危险”“肯定不安全啦,不过就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规定。”

如果真有此规定就好了。你可以就此发财!效法王海,知假买假,加倍返还。还有电器连开关也没有,即插即用,那不是更危险?有什么法子呢?生命诚可贵,利润价值高。“有些人认为赚钱是硬道理”,整天叫“安全第一,人命关天”,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做到呀。“你自己改善一下就行了”。就像220V交流电,有没有危险?有啊,每年不知有多少人因此而丧身,那为什么不改一改?用上36V安全电压不就永不触电吗?不行啊,要花钱呢!你看,利润有时也会吃人呀。

个人观点,大家讨论

网友N:
太危险了,这是谁设计的!!!

网友O:
错误的,现在单相的设备也都要求同时切断两跟线,更何况是两相设备。

网友P:
同时切断两线为好,才安全.